求大佬看看,为什么单片机会直接断电

楼主(2021-06-26):
接了一个四角的开关,红线焊在了5v上,黑色焊在gnd上,黄色焊在io口,开关没有摁下的时候红线和黄线是导通的io口高电频,但是我开关一摁下,单片机就直接断电了,求大佬看看咋回事

网友A:
先搞懂四角的开关原理,再接线。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26222316.html
按钮开关四脚的如何接线

网友B:
谁告诉你是这样接的?基础先打好吧,没有人会把电源两端接到按钮的两端的,你这样接,红线和黄线是直通的完全不受控制,按钮按下红线和黑线短接,电源短路单片机肯定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是这样接的?基础先打好吧,没有人会把电源两端接到按钮的两端的,你这样接,红线和黄线是直通的完 ...

好吧,谢谢大佬,我之前在软件模拟里面这样做的没有问题,我就以为这样接可以的

网友C:
这是轻触开关,虽有4个引脚,内部是两两相通的。只能看做是2个引脚的开关。楼主的接法相当于把5V电源直接接在IO口上在与开关一端连接,开关另一端接GND。一旦按下,5V电源直接短路到GND,单片机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轻触开关,虽有4个引脚,内部是两两相通的。只能看做是2个引脚的开关。楼主的接法相当于把5V电源直接接 ...

我是想按这样接的,当他开关摁下时也是5v和地线短接,是我没有接那个电阻吗,我刚刚才开始学,软件模拟做着都没啥问题的

网友D:
开关有两个脚是通的,实际是两个脚做开关,不是4脚开关

网友E:
证明你连轻触开关的内部结构都没搞懂,先弄懂再接,否则中午不出事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按这样接的,当他开关摁下时也是5v和地线短接,是我没有接那个电阻吗,我刚刚才开始学,软件模拟做 ...

如果需要上拉电阻,上拉电阻就在板上的I/O口和VCC上并上,不需要外接,如果不需要上拉电阻,就不要考虑了。
4脚的按钮,实际上就是2脚的按钮,按引脚的方向和对面的那个引脚是相通的,外接按钮只要一根GND和一根I/O线,VCC的不需要也不能接到按钮上。

网友F:
线没有接好吧,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导致自动断电

网友G:
在按下开关的同时测量单片机的VCC和GND你就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