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模块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21-06-26):
大体情况是这样,我想用学校发的实验板做个自动浇花,但是发现传感器插多了之后,单片机不仅驱动不了继电器模块,LCD1602的亮度也马上变低了,基本看不见。然后我就把传感器都拔了,这下继电器模块能驱动了,但是LCD还是看不见,亮度特别低,请问大家这个该怎么解决。51单片机的型号是IAP15W4K58S4。大体情况和继电器模块参数如图

网友A:
外置电源供电,USB只做通信和烧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单片机什么事,够不够电用自己心里没电数吗?

刚学,还真没点数

网友B:
关单片机什么事,够不够电用自己心里没电数吗?

网友C:
首先,你先确定你的继电器是多少伏供电的 ,如果是24V的继电器,那么它的驱动电压得14V才可以.如果是5伏,那么3.3V即可.其次,驱动不要用IO口直接驱动,最好是用三极管做一级放大驱动,这样比较灵活,即便后续想更换不同电压的继电器,只需改PCB的标号即可

网友D:
分开独立驱动各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5V/1A供电即可,这种电源几块钱一个,满大街都有

是给继电器模块供电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独立的电源驱动LCD

是只要把lcd的背光接外接电源就可以吗

网友F:
有没有试一试换电源

网友E:
使用独立的电源驱动LCD

网友A:
外接5V/1A供电即可,这种电源几块钱一个,满大街都有

网友G:
usb提供的功率不够么?有没有换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