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ttp229bsf模块key9不能用

楼主(2021-06-26):
所有按键除了key9之外都可以用

只有key9毫无反应
这是.C
#include "ttp229.h"
#include "usart.h"

void Touch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KEY_SDA_OUT();
        TT_SCL=0;
        TT_SDO=0;
        TouchKey_Read();
}

u16 TouchKey_Read(void)
{
        u8 i;
        u16 re_val;
        KEY_SDA_OUT();
        TT_SDO=1;
        delay_us(93);
        TT_SDO=0;
        delay_us(15);
        KEY_SDA_IN();
        for(i=0;i<16;i++)
        {
                TT_SCL=1;
                delay_us(3);
                TT_SCL=0;
                if(TT_SDI==1)
                {
                        re_val|=(1<<i);
                }
                delay_us(3);
        }
        delay_ms(2);
        return re_val;
}

u16 PreKeyNum=0;
u16 NowKeyNum=0;

u8 Get_KeyNum(void)
{
        u8 key_num;
        NowKeyNum=TouchKey_Read();
        if((NowKeyNum&0x0001)&&!(PreKeyNum&0x0001))
        {
                key_num=1;
        }
        if((NowKeyNum&0x0002)&&!(PreKeyNum&0x0002))
        {
                key_num=2;
        }
        if((NowKeyNum&0x0004)&&!(PreKeyNum&0x0004))
        {
                key_num=3;
        }
        if((NowKeyNum&0x0008)&&!(PreKeyNum&0x0008))
        {
                key_num=4;
        }
        if((NowKeyNum&0x0010)&&!(PreKeyNum&0x0010))
        {
                key_num=5;
        }
        if((NowKeyNum&0x0020)&&!(PreKeyNum&0x0020))
        {
                key_num=6;
        }
        if((NowKeyNum&0x0040)&&!(PreKeyNum&0x0040))
        {
                key_num=7;
        }
        if((NowKeyNum&0x0080)&&!(PreKeyNum&0x0080))
        {
                key_num=8;
        }
        if((NowKeyNum&0x0100)&&!(PreKeyNum&0x0100))
        {
                key_num=9;
        }
        if((NowKeyNum&0x0200)&&!(PreKeyNum&0x0200))
        {
                key_num=10;
        }
        if((NowKeyNum&0x0400)&&!(PreKeyNum&0x0400))
        {
                key_num=11;
        }
        if((NowKeyNum&0x0800)&&!(PreKeyNum&0x0800))
        {
                key_num=12;
        }
        if((NowKeyNum&0x1000)&&!(PreKeyNum&0x1000))
        {
                key_num=13;
        }
        if((NowKeyNum&0x2000)&&!(PreKeyNum&0x2000))
        {
                key_num=14;
        }
        if((NowKeyNum&0x4000)&&!(PreKeyNum&0x4000))
        {
                key_num=15;
        }
        if((NowKeyNum&0x8000)&&!(PreKeyNum&0x8000))
        {
                key_num=16;
        }
        PreKeyNum=NowKeyNum;
        return key_num;
}

这是.H
#ifndef __TTP229_H
#define __TTP229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KEY_SDA_IN()        {GPIOD->CRL&=0XFFFF0FFF;GPIOD->CRL|=0X00008000;GPIOC->ODR==0<<3;}
//#define KEY_SDA_OUT() {GPIOD->CRL&=0XFFFF0FFF;GPIOD->CRL|=0X00003000;}
#define KEY_SDA_IN()  {GPIOD->CRL&=0XFFFF0FFF;GPIOD->CRL|=(u32)8<<12;}
#define KEY_SDA_OUT() {GPIOD->CRL&=0XFFFF0FFF;GPIOD->CRL|=(u32)3<<12;}
#define TT_SCL                PDout(2)
#define TT_SDO                PDout(3)
#define TT_SDI                PDin(3)

u16 TouchKey_Read(void);
void TouchKey_init(void);
u8 Get_KeyNum(void);

#endif楼主使用的是stm32f103vct6单片机

网友A:
我觉得你程序有问题,而不是硬件问题:1. 你是在用IIC方式读,但TouchKey_Read(void)你想一次读16位,按IIC方式第9个时钟是ACK,没看到你处理ack,而且刚好就是第9键出问题。2.还是顺手赋值把u16 re_val=0;3.再确认一下ttp229的具体型号,有些好像不支持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