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的蓝牙耳机求方案

楼主(2021-06-26):
1.可以是一个单板,不具备佩戴功能2.具备播放,暂停听音乐功能3.可以接听电话

求推荐一款芯片

网友A:
低端国内的一大片 杰理/蓝讯 等 普通芯片就好 细节要求可以PM我

网友A:
本人专业搞蓝牙 低中高端的案商都 你要的就是普通的蓝牙 单/立体声类的

网友B:
不具备佩戴功能又要能接听电话?难不成你接着一条220V电线对着一块PCB板打电话吗?
你只要去马云家搜索蓝牙模块就可以了,会有你想要的
如果你要自己开发,那就不要想了基本没什么能开发的,不管是高通还是杰理什么的,有现成的ROM版本就可以接电源接按键就能用了
如果是编程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蓝牙协议.........看到一半就可以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国内的一大片 杰理/蓝讯 等 普通芯片就好 细节要求可以PM我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具备佩戴功能又要能接听电话?难不成你接着一条220V电线对着一块PCB板打电话吗?
你只要去马云家搜索蓝牙 ...

我最近参与公司一个关于蓝牙的后期维护,负责指示灯这块的代码,自己想做一个简单的

网友C(2023-02-18):
引用 网友A:
本人专业搞蓝牙 低中高端的案商都 你要的就是普通的蓝牙 单/立体声类的

有没有接收跟发送分开的蓝牙耳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