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时LCD1602无显示结果

楼主:
#
1黑币

我将其他程序放到proteus中LCD可以显示,只有这个代码不行,不知道出来什么问题。而且整个程序放在单片机上可以运行,但是仿真不行,请大佬指教!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i2c.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AS=P2^2;               //继电器
u8 pw_num,Error_Num,PassWord_Length=6;
u8 PASSWORD[]={8,8,8,8,8,8,0,0,0,0};
u8 INPUT_PW_Tab[10];
u8 key_num,Step,Step5,Load_first_flag=0;

bit result_flag,Input_suc_flag;
bit List1=0;

void Step_0();
void Step_1();
void Step_2();
void Step_3();
void Step_4();
void Step_5();
         void Step5_0();
       void Step5_1();
       void Step5_2();
       void Step5_3();
       void Step5_4();
       void Step5_5();
void Step_6();
void CipherComparison();
void input_password(bit m);
void Read_Password();

void main()
{
    u8 data1,a;
   LcdWriteCom(0x01);  //清屏
    for(data1=0;data1<PassWord_Length+2;data1++)
    {
        a=At24c02Read(data1)+0x30;
         LcdWriteData(a);
      delay(1000);
  }

    delay(1000);
    LcdInit();
    delay(1000);
    Step=0;
    Step5=0;
    Error_Num=0x00;
  Read_Password();

    while(1)
                {
                                key_num=KeyDown();                   //读取输入值

                                        switch(Step)
                                        {
                                                case 0:
                                                 {Step_0();break;}
                                                case 1:
                                                 {Step_1();break;}
                                                case 2:
                                                 {Step_2();break;}
                                                case 3:
                                                 {Step_3();break;}
                                                case 4:
                                                 {Step_4();break;}
                                                case 5:
                                                 {Step_5();break;}
                                                case 6:
                                                 {Step_6();break;}

                                        }

                 }
}

keil程序

proteus

网友A(2021-07-06):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PROTEUS工程一起上传来看看

上传了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具体步骤吗谢谢了

网友E:
可能是因为判忙函数,仿真时把他//掉,你在试试

网友C:
把PROTEUS工程一起上传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有工程文件 没有Keil工程包 无法调试,你的代码显示编译错误 缺少头文件

程序包在上面,程序编译没有问题,放在单片机上可以实现,但是仿真出不来

网友F:
没有工程文件 没有Keil工程包 无法调试,你的代码显示编译错误 缺少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