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三路抢答器的电路设计 求指导

楼主(2021-06-27):
而在抢答的过程中,为了更加确切的知道哪一组选手或哪一位选手先抢答到题,必须要有一个系统来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在实际的抢答中直接靠人的视觉或者听觉,是很难判断出哪一组或哪一位选手先抢到题的。因此设计抢答器时就需要考虑到这些方面,以便比赛更加公平、公正。本次设计有J1、J2、J3、J4四个开关,J4开关为主持人开关,J1、J2、J3为选手A、B、C抢答开关。当J4开关被主持人按下时宣布开始抢答,此时J4处于“1”位置,J1、J2、J3可以开始抢答,如果主持人未按下J4开关,则无论哪路选手抢答器按下都没有反应。若J1先按下,则J1对应抢答器电路的灯光亮起,J2、J3对应电路不亮,表明A选手首先抢答成功,此时即使其余两人再次按下自己的抢答器开关,对应灯光不亮,其对应的电路也不起作用,J2或J3先按下时如上。这样就可达成判别三位选手哪一位为最先抢答人选的目的。即使两组的抢答时间差几为微秒,也可分辨出哪组优先答题。
根据设计要求,需要设计一个三路抢答器。利用所学知识,可以设计有J1、J2、J3、J4四个开关,J4开关为主持人开关,J1、J2、J3为选手A、B、C抢答开关。当J4开关被主持人按下时宣布开始抢答,此时J4处于“1”位置,J1、J2、J3可以开始抢答,如果主持人未按下J4开关,则无论哪路选手抢答器按下都没有反应。若J1先按下,则J1对应抢答器电路的灯光亮起,J2、J3对应电路不亮,表明A选手首先抢答成功,此时即使其余两人再次按下自己的抢答器开关,对应灯光不亮,其对应的电路也不起作用,J2或J3先按下时如上。这样就可达成判别三位选手哪一位为最先抢答人选的目的。
2.2设计方案
利用74hc10芯片元件控制抢答器,在每个输入端前接入主令电器开关,控制电路导通关断状态,在输出端安装发光二极管,参赛选手通过抢答开关,影响到后续电路的通断状态,进而影响元器件的工作。当该选手所对应的电路导通,发光二极管得电,二极管正常工作;同时关断其他选手电路,使其电路无法导通,实现抢答器功能。
3.1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由电源,开关J1、J2、J3、J4,74HC10D  3输入三与非门芯片 组成,由参赛选手抢答顺序控制电路通断进而影响后续电路工作状态。见图1。

图1 感应电路

图2  74HC10引脚图

图3  74HC10真值表

其中74HC10的每一个输出端都与其他两个的输入端相连,如图1,当其中一个输出端达到“1”时,其去到其他选手输入端,从而封锁其他选手的信号的输出,此时就算其他选手按下抢答器开关也无法点亮,以此来实现抢答器的功能。

3.2显示电路

提醒电路由电阻R1、R2、R3,发光二极管LED1、LED2、LED3,电源组成,当控制电路输出高电平“1”时,显示电路导通,二极管点亮,表明选手抢答成功。

图4 显示电路

总电路见附录。

第四章 调试与检测

4.1
三路智能抢答器的调试

1.主持人按下控制开关,将开关置于“复位”位置,D触发器置零,此时所有的指示灯熄灭,选手按下按钮,指示灯无任何反应;

2.主持人将开关置于“1”位置,指示灯亮,发出答题信号,此时,选手按下相应的按钮,二极管亮,显示选手对应的灯光,并且优先作答者对应的74HC10与非门的输出将封锁其他选手的信号的输出,使其按钮不发挥作用,直到主持人再次清除信号为止;

3.主持人再次复位后,进入下一个答题周期。

4.2 故障检测

当全部连接之后,检查电路是否能实现抢答功能,且在第一位抢答结束后其他人即使按下抢答开关所对应的电路也无效。

4.3 质量检测文档

本电路用74HC10D芯片作为控制电路,触发电路由开关导通,在第一位选手抢答结束时封锁其他选手的信号的输出,以实现抢答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