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鼠标滚轮的器件叫什么

楼主:
就是类似这种 的元件叫什么名字。比鼠标滚轮长的。

网友A(2021-06-27):
我以前拆过的鼠标是码盘,你这个像是数字电位器。

网友B:
旋转编码器

网友C:
旋转编码器,输出含有旋转方向的脉冲信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拆过的鼠标是码盘,你这个像是数字电位器。

想要知道这个滚轴有啥名字吗?在某一个宝上搜索滚轴,滚轮都找不到类似的

网友E:
专业名称就叫旋转编码器

网友F:
很常见的一个电子元器件,旋转编码器

网友G:
卧式编码器,编码器柄上套了一个滚花钮,可以是塑胶可以是金属的

网友H:
是某种编码器

网友I:
光电编码器

网友J:
这是一种编码器,根据转动的角度来线性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