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429初始化传感器时,SPI软件片选可以成功,硬件片选就不行

楼主(2021-06-27):
用STM32F429初始化传感器时,SPI软件片选可以成功,硬件片选就不行,但是用软件片选初始化后,再用硬件片选就可以成功,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A:
硬件spi配置简单,速度也快,但不如软件的方便调试,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是不是数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