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2程控放大模块pdf电路原理图资料

楼主:
我也是从网上下载的,觉得电路图有学习价值,所以分享给大家学习:

网友A(2024-05-29):
请问最大放大倍数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A:
请问这个最大能放大多少倍数呢

网友B:
通常电位器的精度不高,建议使用大高精度(0.1%)固定电阻加小电位器方案,比使用电位器误差小的多。

网友C(2024-10-09):
4052为啥输入输出脚悬空,其上还有负电压,如4052选择y2,在输入输出脚上能测得负4.7V多的电压,对地电流为 -190多uA,大家遇到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