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程实现直流有刷电机位置速度电流三闭环PID控制程序

楼主(2021-06-27):
固件库开发的直流电机pid控制系统

/**
  ******************************************************************************
  * 文件名程: BDCMOTOR.c
  * 作    者: 学习小组
  * 功    能: 有刷直流电机驱动板基本驱动程序
  ******************************************************************************
  * 说明: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BDCMotor.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TIM_HandleTypeDef htimx_BDCMOTOR;
__IO int16_t PWM_Duty=BDCMOTOR_DUTY_ZERO;         // 占空比:PWM_Duty/BDCMOTOR_TIM_PERIOD*100%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硬件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_base:基本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BDCMOTOR相关GPIO初始化配置,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BDCMOTOR相关GPIO初始化配置 */
  if(htim == &htimx_BDCMOTOR)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引脚端口时钟使能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BDCMOTOR_TIM_CH1_GPIO_CLK_ENABLE();
    BDCMOTOR_TIM_CH1N_GPIO_CLK_ENABLE();
    SHUTDOWN_GPIO_CLK_ENABLE();

    /* BDCMOTOR输出脉冲控制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BDCMOTOR_TIM_CH1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x_TIMx;
    HAL_GPIO_Init(BDCMOTOR_TIM_CH1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BDCMOTOR_TIM_CH1N_PIN;
    HAL_GPIO_Init(BDCMOTOR_TIM_CH1N_PORT,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1;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SHUTDOWN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0;
    HAL_GPIO_Init(SHUTDOWN_PORT, &GPIO_InitStruct);

    /* 使能电机控制引脚 */
    ENABLE_MOTOR();

  }
}

/**
  * 函数功能: BDCMOTOR定时器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BDCMOTOR_TIMx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定时器时钟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TIM_BreakDeadTimeConfigTypeDef  sBDTConfig;            // 定时器死区时间比较输出

  /* 基本定时器外设时钟使能 */
  BDCMOTOR_TIM_RCC_CLK_ENABLE();

  /* 定时器基本环境配置 */
  htimx_BDCMOTOR.Instance = BDCMOTOR_TIMx;                                 // 定时器编号
  htimx_BDCMOTOR.Init.Prescaler = BDCMOTOR_TIM_PRESCALER;                  // 定时器预分频器
  htimx_BDCMOTOR.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计数方向:向上计数
  htimx_BDCMOTOR.Init.Period = BDCMOTOR_TIM_PERIOD;                        // 定时器周期
  htimx_BDCMOTOR.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 时钟分频
  htimx_BDCMOTOR.Init.RepetitionCounter = BDCMOTOR_TIM_REPETITIONCOUNTER;  // 重复计数器
  /* 初始化定时器比较输出环境 */
  HAL_TIM_PWM_Init(&htimx_BDCMOTOR);

  /* 定时器时钟源配置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 使用内部时钟源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x_BDCMOTOR, &sClockSourceConfig);

  /* 死区刹车配置,实际上配置无效电平是高电平 */
  sBDTConfig.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
  sBDTConfig.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 ;
  sBDTConfig.BreakState = TIM_BREAK_DISABLE ;
  sBDTConfig.DeadTime = 0 ;
  sBDTConfig.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
  sBDTConfig.OffStateIDLEMode= TIM_OSSI_DISABLE ;
  sBDTConfig.OffStateRunMode = TIM_OSSR_ENABLE ;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htimx_BDCMOTOR,&sBDTConfig);

/* 定时器比较输出配置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比较输出模式:PWM1模式
  sConfigOC.Pulse =  PWM_Duty;                         // 占空比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 输出极性
  sConfigOC.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 互补通道输出极性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 快速模式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空闲电平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 互补通道空闲电平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x_BDCMOTOR,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启动定时器 */
  HAL_TIM_Base_Start(&htimx_BDCMOTOR);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硬件反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_base:基本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TIM_Base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BDCMOTOR_TIMx)
  {
    /* 基本定时器外设时钟禁用 */
    BDCMOTOR_TIM_RCC_CLK_DISABLE();

    HAL_GPIO_DeInit(BDCMOTOR_TIM_CH1_PORT,BDCMOTOR_TIM_CH1_PIN);
    HAL_GPIO_DeInit(BDCMOTOR_TIM_CH1N_PORT,BDCMOTOR_TIM_CH1N_PIN);
  }
}

/************************************END OF FILE**************************/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学习小组
  * 功    能: 位置速度电流闭环控制
  ******************************************************************************
  * 说明: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key.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usartx.h"
#include "adc.h"
#include "BDCMotor.h"
/* 私有类型定义 --------------------------------------------------------------*/
typedef struct
{
  __IO int32_t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__IO float    SumError;     // 误差累计
  __IO float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__IO float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__IO float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__IO int      LastError;    // Error[-1]
  __IO int      PrevError;    // Error[-2]
}PID_TypeDef;

/* 私有宏定义 ----------------------------------------------------------------*/
#define ADC_Base      8            // 取2的整数倍作为缓存区大小,得到14bits
/* 使用DMA传输数据,采集n个数据点的时间是0.65ms,采样率大约是 1500 KHz */
#define ADC_BUFFER    1024         // 采样数据缓存区

#define SPEEDRATIO    270
#define ENCODER_RESOLUTION    11
#define PPR           ((SPEEDRATIO*ENCODER_RESOLUTION)*4) // Pulse/Round 每圈可捕获到的脉冲数

/*************************************/
// 定义PID相关宏
// 这三个参数设定对电机运行影响非常大
// PID参数跟采样时间息息相关
/*************************************/
#define  CUR_P_DATA     0.35f       // P参数
#define  CUR_I_DATA     0.6f        // I参数
#define  CUR_D_DATA     0.0f        // D参数
#define  TARGET_CURRENT 300         // 最大电流值 300mA

#define  SPD_P_DATA     4.5f        // P参数
#define  SPD_I_DATA     0.5f        // I参数
#define  SPD_D_DATA     0.0f        // D参数
#define  TARGET_SPEED   20.0f       // 目标速度    20r/m

#define  LOC_P_DATA     0.009f      // P参数
#define  LOC_I_DATA     0.002f      // I参数
#define  LOC_D_DATA     0.04f       // D参数
#define  TARGET_LOC     (3*PPR)     // 目标位置    11880Pulse = 1r

/* 私有变量 ------------------------------------------------------------------*/
__IO uint8_t  Start_flag = 0;       // PID 开始标志
uint32_t Motor_Dir = CW;             // 电机方向

__IO int32_t tmpPWM_DutySpd = 0;
__IO int32_t tmpPWM_Duty = 0;
/* 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数值 */
__IO float ADC_VoltBus;                                                          // 总线电压值

__IO int32_t Sample_Pulse;           // 编码器捕获值 Pulse
__IO int32_t LastSample_Pulse;       // 编码器捕获值 Pulse
__IO int32_t Spd_PPS;                // 速度值 Pulse/Sample
__IO float Spd_RPM;                  // 速度值 r/m

/* AD转换结果值 */
__IO int16_t ADC_ConvValueHex[ADC_BUFFER];  // AD转换结果缓存
__IO int32_t AverSum = 0;                   // 平均值的累加值
__IO int32_t AverCnt = 0;                   // 平均值的计数器
__IO uint32_t OffsetCnt_Flag = 0 ;          // 偏差值的计数器标志
__IO int32_t  OffSetHex ;           // 偏差值
/* 扩展变量 ------------------------------------------------------------------ */
extern __IO uint32_t uwTick;

/* PID结构体 */
PID_TypeDef  cPID,sPID,lPID;               // PID参数结构体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void PID_ParamInit(void) ;
int32_t CurPIDCalc(int32_t NextPoint);
int32_t SpdPIDCalc(float NextPoint);
int32_t LocPIDCalc(int32_t NextPoint);
int32_t ADC_GetSampleAvgN(int16_t *Data, uint32_t N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系统时钟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使能PWR时钟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设置调压器输出电压级别1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外部晶振,8MHz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 打开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 打开PLL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 PLL时钟源选择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 8分频MHz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36;                               // 336倍频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 2分频,得到168MHz主时钟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7;                                 // USB/SDIO/随机数产生器等的主PLL分频系数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系统时钟:168MHz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 168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 APB1时钟:42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APB2时钟:84MHz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HAL_RCC_EnableCSS();                                            // 使能CSS功能,优先使用外部晶振,内部时钟源为备用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    1m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0 1us中断一次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 配置并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 系统滴答定时器时钟源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串口初始化 */
  MX_USARTx_Init();
  /* 按键初始化 */
  KEY_GPIO_Init();
  /* 编码器初始化及使能编码器模式 */
  ENCODER_TIMx_Init();
        /* ADC-DMA 初始化 */
  MX_ADCx_Init();
  /* 启动AD转换并使能DMA传输和中断 */
  HAL_ADC_Start_DMA(&hadcx,(uint32_t*)ADC_ConvValueHex,ADC_BUFFER);
  __HAL_DMA_DISABLE_IT(&hdma_adcx,DMA_IT_HT);
  __HAL_DMA_DISABLE_IT(&hdma_adcx,DMA_IT_TE);
  __HAL_DMA_DISABLE_IT(&hdma_adcx,DMA_IT_FE);
  __HAL_DMA_DISABLE_IT(&hdma_adcx,DMA_IT_DME);
        /* 高级控制定时器初始化并配置PWM输出功能 */
  BDCMOTOR_TIMx_Init();

  /* 启动定时器通道和互补通道PWM输出 */
  PWM_Duty = 0;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x_BDCMOTOR,TIM_CHANNEL_1,PWM_Duty);  // 0%

  /* PID 参数初始化 */
  PID_ParamInit();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停止按钮 */
    if(KEY1_StateRead()==KEY_DOWN)
    {
      HAL_TIM_PWM_Start(&htimx_BDCMOTOR,TIM_CHANNEL_1);
      HAL_TIMEx_PWMN_Stop(&htimx_BDCMOTOR,TIM_CHANNEL_1);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x_BDCMOTOR,TIM_CHANNEL_1,0);  // 0%
      Start_flag = 1;
    }
    if(KEY2_StateRead()==KEY_DOWN)
    {
      SHUTDOWN_MOTOR();
      HAL_TIM_PWM_Stop(&htimx_BDCMOTOR,TIM_CHANNEL_1);
      HAL_TIMEx_PWMN_Stop(&htimx_BDCMOTOR,TIM_CHANNEL_1);         // 停止输出
    }
    if(KEY3_StateRead()==KEY_DOWN)    // 圈数+1
    {
      lPID.SetPoint += PPR;
    }
    if(KEY4_StateRead()==KEY_DOWN)    // 圈数-1
    {
      lPID.SetPoint -= PPR;
    }
  }
}

/**
  * 函数功能: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每隔一定的时间就执行pid算法
  */
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void)
{
  __IO int32_t ADC_Resul= 0;
  __IO float Volt_Result = 0;
  __IO float ADC_CurrentValue;                                  // 电流

  /* 位置环周期250ms */
  if(uwTick % 250 == 0)
  {
    /* 获取当前位置值,编码器4倍频之后的数值 */
    Sample_Pulse = (OverflowCount*CNT_MAX) + (int32_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x_Encoder);
    /* 计算PID结果 */
    if(Start_flag == 1)
    {
      tmpPWM_DutySpd = LocPIDCalc(Sample_Pulse);

      /* 设定速度环的目标值 */
      if(tmpPWM_DutySpd >= TARGET_SPEED)
        tmpPWM_DutySpd = TARGET_SPEED;
      if(tmpPWM_DutySpd <= -TARGET_SPEED)
        tmpPWM_DutySpd = -TARGET_SPEED;
    }
  }
  /* 速度环周期100ms */
  if(uwTick % 100 == 0)
  {
    /* 获得当前速度 */
    Sample_Pulse = (OverflowCount*CNT_MAX) + (int32_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x_Encoder);
    Spd_PPS = Sample_Pulse - LastSample_Pulse;
    LastSample_Pulse = Sample_Pulse ;
    /* 11线编码器,270减速比,一圈脉冲信号是11*270*4 PPR */
    Spd_RPM = ((((float)Spd_PPS/(float)PPR)*10.0f)*(float)60);//单位是rpm

    /* 计算PID结果 */
    if(Start_flag == 1)
    {
      sPID.SetPoint = tmpPWM_DutySpd;
      tmpPWM_Duty = SpdPIDCalc(Spd_RPM);

      /* 根据速度环的计算结果判断当前运动方向 */
      if(tmpPWM_Duty < 0)
      {
        Motor_Dir = CW;
        BDDCMOTOR_DIR_CW();
        tmpPWM_Duty = -tmpPWM_Duty;

      }
      else
      {
        Motor_Dir = CCW;
        BDDCMOTOR_DIR_CCW();
      }

      /* 设定电流环的目标值,电流没有负数 */
      if(tmpPWM_Duty >= TARGET_CURRENT)
        tmpPWM_Duty = TARGET_CURRENT;
    }
  }
  /* 电流环周期是40ms,电流单次采集周期大约是 2ms,最好不要低于2ms */
  if(uwTick % 40 == 0)
  {
    ADC_Resul = AverSum/AverCnt ;
    /* 连续采样16次以后,作为偏差值 */
    OffsetCnt_Flag++;
    if(OffsetCnt_Flag >= 16)
    {
      if(OffsetCnt_Flag == 16)
      {
        OffSetHex /= OffsetCnt_Flag-1;
      }
      OffsetCnt_Flag = 32;
      ADC_Resul -= OffSetHex;//减去偏差值
    }
    else
      OffSetHex += ADC_Resul;
    /* 计算电压值和电流值 */
    Volt_Result = ( (float)( (float)(ADC_Resul) * VOLT_RESOLUTION) );
    ADC_CurrentValue = (float)( (Volt_Result / GAIN) / SAMPLING_RES);
    if(Volt_Result<0)
      Volt_Result = 0;
    /* 清空计数 */
    AverCnt = 0;
    AverSum = 0;

    /* 计算PID结果 */
    if(Start_flag == 1)
    {
      cPID.SetPoint = tmpPWM_Duty ;
      PWM_Duty = CurPIDCalc( (int32_t)ADC_CurrentValue);
      if(PWM_Duty >= BDCMOTOR_DUTY_FULL)
        PWM_Duty = BDCMOTOR_DUTY_FULL;
      if(PWM_Duty <=0)
          PWM_Duty = 0;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x_BDCMOTOR,TIM_CHANNEL_1,PWM_Duty);
    }
    printf("LOC:%d Sped: %2.2f r/m Curr: %d mA \n",Sample_Pulse,
              Spd_RPM ,(int32_t)ADC_CurrentValue);
  }
}

/**
  * 函数功能: ADC转换完成回调函数
  * 输入参数: hadc:ADC外设设备句柄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中断一次的时间是1.479ms,利用过采样和求均值方法,提高分辨率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int32_t ADConv = 0 ;
  /* ADC采集太快,需要先停止再处理数据 */
  HAL_ADC_Stop_DMA(hadc);
  /* 采集总线电压 */
  SetChannelAsRank1(hadc,ADC_VOLT_CHANNEL);
  HAL_ADC_Start(hadc);

  /* 去掉高和低总共SORT_NUM个采样数据,取中间部分的数据做平均 */
        ADConv = ADC_GetSampleAvgN((int16_t*)&ADC_ConvValueHex,ADC_BUFFER);

  /* 累加采样结果并记录采样次数*/
  AverSum += ADConv;
  AverCnt++;

  /* 读取总线电压值 */
  HAL_ADC_Stop(hadc);
  SetChannelAsRank1(hadc,ADC_CURRENT_CHANNEL);

  HAL_ADC_Start_DMA(hadc,(uint32_t*)ADC_ConvValueHex,ADC_BUFFER);
}

/**
  * 函数功能: ADC看门狗中断回调函数
  * 输入参数: ADC句柄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检测到电压过低或者过高的时候就调用这个函数,停止输出.
  */
void HAL_ADC_LevelOutOfWindow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 使能电机控制引脚 */
  static uint8_t i = 0;
  i++;
  if(ADC_VoltBus > VOLT_LIMIT_MIN && ADC_VoltBus < VOLT_LIMIT_MAX)
    i = 0 ;
  else if(i>=6)
  {
    SHUTDOWN_MOTOR();
    HAL_TIM_PWM_Stop(&htimx_BDCMOTOR,TIM_CHANNEL_1);
    HAL_TIMEx_PWMN_Stop(&htimx_BDCMOTOR,TIM_CHANNEL_1);
    PWM_Duty = 0;
    printf("Bus Voltage is out of range!!\n");
    printf("Please Reset the Target!\n");
    while(1);
  }
}
/**
        * 函数功能: 得到N 个ADC 采样的均值
        * 输入参数: 要做平均的ADC 采样数
        * 返 回 值: 均值
        * 说                明: 计算平均值,获得14bitsADC值
        */
int32_t ADC_GetSampleAvgN(int16_t *Data, uint32_t N)
{
        int32_t avg_sample =0x00;
        uint32_t index=0x00;

        /* 累加N 个ADC 采样 */
        for (index = 0; index < N; index++)
        {
                avg_sample += ((int32_t)Data[index]);
        }
        /* 计算N 个ADC 采样的均值 */
        avg_sample >>= ADC_Base;
        /* 返回均值 */
        return avg_sample;
}
/******************** PID 控制设计 ***************************/
/**
  * 函数功能: PID参数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PID_ParamInit()
{
    cPID.LastError = 0;            // Error[-1]
    cPID.PrevError = 0;            // Error[-2]
    cPID.Proportion = CUR_P_DATA;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cPID.Integral = CUR_I_DATA;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cPID.Derivative = CUR_D_DATA;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cPID.SetPoint = TARGET_CURRENT;// 设定目标Desired Value

    sPID.LastError = 0;               // Error[-1]
    sPID.PrevError = 0;               // Error[-2]
    sPID.Proportion = SPD_P_DATA;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sPID.Integral = SPD_I_DATA;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sPID.Derivative = SPD_D_DATA;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sPID.SetPoint = TARGET_SPEED;     // 设定目标Desired Value

    lPID.LastError = 0;               // Error[-1]
    lPID.PrevError = 0;               // Error[-2]
    lPID.Proportion = LOC_P_DATA;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lPID.Integral = LOC_I_DATA;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lPID.Derivative = LOC_D_DATA;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lPID.SetPoint = TARGET_LOC;     // 设定目标Desired Value
}

/**
  * 函数名称:电流闭环PID控制设计
  * 输入参数:当前控制量
  * 返 回 值:目标控制量
  * 说    明:无
  */
int32_t CurPIDCalc(int32_t NextPoint)
{
  int32_t iError,dError;
  iError = cPID.SetPoint - NextPoint; //偏差
  /* 设定闭环死区 */
  if((iError >= -3) && (iError <= 3))
    iError = 0;

  cPID.SumError += iError; //积分
  dError = iError - cPID.LastError; //微分
  cPID.LastError = iError;

  return (int32_t)(cPID.Proportion * (float)iError //比例项
  + cPID.Integral * (float)cPID.SumError //积分项
  + cPID.Derivative * (float)dError);    //微分项
}

/**
  * 函数名称:速度闭环PID控制设计
  * 输入参数:当前控制量
  * 返 回 值:目标控制量
  * 说    明:无
  */
int32_t SpdPIDCalc(float NextPoint)
{
  float iError,dError;
  iError = sPID.SetPoint - NextPoint; //偏差

  if((iError<0.3f )&& (iError>-0.3f))
    iError = 0.0f;
……………………

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5-01-16):
stm32比51更强大

网友B:
求参考原理图,现在做牙科项目

网友C(2023-08-21):
参考一下,求原理图

网友D(2023-05-23):
有原理图吗?

网友E(2023-03-08):
可参考! 配一下简单的说明更好了

网友F:
参考一下

网友G(2021-06-28):
只有代码,没有原理图,作为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