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cd显示并输出pwm

楼主(2021-06-27):
#include "pwm.h"
#include "led.h"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void TIM1_PWM_Init_ch3(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_init.h"
#include "lcd.h"
#include "pwm.h"
#include "motor_c.h"

u32 t=0,t1;
u8 table[2];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LED_Init();//LED初始化
        LCD_Init();//LCD初始化
        LCD_Fill(0,0,LCD_W,LCD_H,WHITE);
        LCD_ShowString(0,0,  "PWM    SEND",BLUE,WHITE,16,0);
        //LCD_ShowChinese(0,30,"作者:XXX",MAGENTA,WHITE,16,0);
        LCD_ShowString(0,30,"PWM:     %",  MAGENTA,WHITE,16,0);
        TIM1_PWM_Init(71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3599+1)=20Khz
        TIM1_PWM_Init_ch3(719,0);
        LED=0;
        while(1)
        {

                t++;
                t1=t1+2;
                if(t1==720){t=t1=0;}

                TIM_SetCompare1(TIM1,t);
                TIM_SetCompare3(TIM1,t1);

                LCD_ShowIntNum(39,30,(u8)(t1*100/719),3,RED,WHITE,16);//显示pwm占空比

                LCD_DrawLine(0,90,0,120,RED);

                LCD_DrawLine(0,90,100,90,WHITE);
                LCD_DrawLine(0,90,(u8)(t1*100/719),90,RED);

                LCD_DrawLine(table[0],90,table[0],120,WHITE);
                LCD_DrawLine((u8)(t1*100/719),90,(u8)(t1*100/719),120,RED);

                LCD_DrawLine(0,120,100,120,WHITE);
                LCD_DrawLine((u8)(t1*100/719),120,100,120,RED);
                LCD_DrawLine(100,90,100,120,RED);
                table[0]=(u8)(t1*100/719);

                delay_ms(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