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使用spintf来格式化输出

楼主:
【声明】本贴当前介绍  %d  %s %f 的使用方法
我们在练习C语言的时候使用 printf 来输出字符,使用占位符(百度百科称作 【规定符】如: %d , %f)来输出变量。
在arduino 中 Serial.print 和 Serial.println 无法像 C语言编译器中那样直接使用占位符进行输出。
但是 arduino 可以 使用 sprintf 来输出。
举例:
你想用 Arduino在串行监视器上显示多个变量,而不必使用一堆单独的Serial. print()语句,
如果是这样,那么使用 sprintf()函数。
假设您要将这行文本打印到串行监视器:
numBurritos  = 3
tempStr = 147.7
“The 3 burritos are 147.7 degrees F”
Serial.print("The ");
Serial.print(numBurritos);
Serial.print(" burritos are ");  Serial.print(tempStr);
Serial.println(" degrees F");

事实上,对于添加到输出中的每个变量,您都会在代码中添加两个串行打印。
如果你想打印一行 多个变量插入到这样的字符串中怎么办就需要长长的代码量。

而使用 sprintf 就可以简化,这一输出。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将尽可能多的变量打印到我们的字符串中,所需的代码量保持在 3 行。

这里你需要的三行代码:
char buffer[40];
sprintf(buffer, "The %d burritos are %s degrees F", numBurritos, tempStr);
Serial.println(buffer);

让我们仔细看看每一行代码。
  char buffer[40];
字符数组需要与最终输出字符串一样大或更大。因此,计算你计划在该字符串中存储的字符数,并确保缓冲区至少有那么大。用于存储输出的字符。

  sprintf(buffer, "The %d burritos are %s degrees F", numBurritos, tempStr);

sprintf 用于将输出的字符存储到 buffer 数组中
  Serial.println(buffer);
打印
我们用一个程序来验证一下   使用 %d 使用方法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for(int i=0;i<8;i++ ){
    char jinoas[100];
    sprintf(jinoas,"打印 i 的值为:%d , i+1= %d,i+2= %d",i,i+1,i+2);
    Serial.println(jinoas);
  }
}

void loop() {

}

我们用一个程序来验证一下   使用 %s 使用方法

char nun[] = "nufdsfsd";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char jinoas[100];
  sprintf(jinoas,"num2的值为%s",nun);
  Serial.println(jinoas);
}

void loop() {

}

使用 %f 使用方法

%f 不能直接 输出,要先转化为 字符数组 然后使用 %s 的方式进行输出,使用dtostrf()函数进行转换
我们先看转化程序

   char str_temp[6];   //浮点类型转化存储缓冲数组
   dtostrf(num2, 4,2, str_temp);  // 4,2 表示转化的精度

我们用一个程序来验证一下

float num2 = 321.12345;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char jinoas[100];   //打印字符缓冲数组
   char str_temp[6];   //浮点类型转化存储缓冲数组
   dtostrf(num2, 4,2, str_temp);  // 4,2 表示转化的精度
    sprintf(jinoas,"num2的值为%s",str_temp);
    Serial.println(jinoas);

}

void loop() {
}

以上,就是我关于 格式化输出的心得,后期有能力的话,更新其他占位符输出格式。尽量基于本贴去更新。
觉得有用,就留个言吧

网友A(2021-08-20):
你不知道:Serial.printf 也是这功能么,连数组都省了

网友B:
直接%.2f 这样写不行吗?楼主

网友C(2024-03-17):
引用 网友B:
直接%.2f 这样写不行吗?楼主

我試了,還真的不行 ! 不過用版主的的方式真的農動作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