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位数码管已经可以显示数字了,怎么显示ABCD

楼主(2021-06-27):
四位数码管显示数字已经可以了,现在如果我想放字母在数组里,应该怎么修改呢,求指教
比如说n=abcd
怎么可以让abcd分别显示在四位数码管呢
求大佬给个思路。

以下是显示数字的一点儿程序:

unsigned int n[]={2020,1024,2383,1234};

display(n[t%4]/1000,(n[t%4]/100)%10,(n[t%4]%100)/10,n[t%4]%10);//调用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first,unsigned int second,unsigned int third,unsigned int fourth)
{

        wei=0x01;
        duan=tab[first];
        delay(10);

        wei=0x02;
        duan=tab[second];
        delay(10);

        wei=0x04;
        duan=tab[third];
        delay(10);

        wei=0x08;
        duan=tab[fourth];
        delay(10);

}

显示数字已经能ok了

显示数字已经能ok了

网友A:
数字你都可以显示了,ABCD还不会吗?看来你还是不清楚数码管结构啊。

网友B:
先取字母的模,然后duan=tab[字母的位数,比如a在取模中排3位,就填3,]

网友C:
如楼上所说的一样的方法,先编码,然后放进数组里,再调用显示。

网友D:
0123456789ABCDEF按这顺序做进码表

网友E:
从你程序中看出,你是直接显示,0-9你都可以直接用坐标搞定,一一对应字模,但是ABCD代表着10,11,12,13,在你的显示函数中无法直接结算然后显示出来,你得重新写一个函数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你程序中看出,你是直接显示,0-9你都可以直接用坐标搞定,一一对应字模,但是ABCD代表着10,11,12,13,在 ...

谢啦,既然ABCD就是11 12 13 14的话,将这个代替掉是不是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楼上所说的一样的方法,先编码,然后放进数组里,再调用显示。

ok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