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码器测距程序

楼主(2021-06-27):
/*- TIM5编码器模式配置 -*/
        //TIM_D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计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5,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BothEdge ,TIM_ICPolarity_BothEdge);        //配置编码器模式触发源和极性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2上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BothEdge;        //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2上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1;//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

        TIM_ICInit(TIM5,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TIM_ClearFlag(TIM5,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5,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5,0);
        TIM_Cmd(TIM5, ENABLE);   //启动TIM5定时器
}

/**************************************************************************
函数功能:单位时间读取编码器计数,此函数在定时器中断里面用我的是定时器6每隔5ms读取一次
入口参数:定时器
返回  值:计数值
**************************************************************************/
int x=0;
int Read_Encoder(u8 TIMX)
{
    int Encoder_TIM;
   switch(TIMX)
         {
                 case 3:  Encoder_TIM= (short)TIM3 -> CNT;  TIM3 -> CNT=0;break;//
                 case 4:  Encoder_TIM= (short)TIM4 -> CNT;  TIM4 -> CNT=0;break;
                 case 5:  Encoder_TIM= (short)TIM5 -> CNT;  TIM5 -> CNT=0;break;
                 default:  Encoder_TIM=0;
         }
                return Encoder_TIM;
}

初始化编码选择编码模式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5,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BothEdge ,TIM_ICPolarity_BothEdge);主函数,距离可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int main(void)
{
        uart_init(115200);                                                                   //USART1_TX   PA9   USART1_RX          PA1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MOTOR_Init();                                                                     //PC0,1 2 3
        TIM6_Mode_Config_Init();                                                         //使能定时器6 5ms中断一次
    TIM4_Encoder_Init();                                                                //使能TIM4对应的编码器                                        //PB6 PB7
        TIM5_Encoder_Init();                                                                   //使能TIM5对应的编码器                                    //PA0 PA1
        while(1)
        {
   ;
        }
}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定是时间不能太长否则计数器溢出了就会测量错误
{

        if (TIM_GetITStatus(TIM6, TIM_IT_Update) != RESET)
        {
                danweilenth( Read_Encoder(4),Read_Encoder(5));        //每隔5ms中断一次 读取对应CNT的值,并计算路程
                printf("Encoder.M1Lneth=%f\r\n",Encoder.M1Lneth);//打印出电机1的路程
                printf("Encoder.M2Lneth=%f\r\n",Encoder.M2Lneth);//打印出电机2的路程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 TIM_IT_Update);
}

相关代码下面有下载可自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