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为什么我的数码管不亮呀?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06-28):
写完之后发现数码管不亮 希望大佬们帮我看一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2^7;
sbit LED0=P2^0;
sbit LED1=P2^1;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3;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7seg-mpx4-cc
uchar displaydata[]={0,0,0,0};
uchar time;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24;j++);
}

/*
ds18b20  chushihua
*/
uchar initds18b20()
{
        bit flag;
        DQ=1;
        for(time=0;time<2;time++);
        DQ=0;
        for(time=0;time<200;time++);
        DQ=1;
        for(time=0;time<10;time++);
        flag=DQ;
        for(time=0;time<100;time++);
        DQ=1;
        return flag;
}

/*
read ds18b20
*/
uchar ds18b20read()
{
        uchar i,dat;
        DQ=1;
        for(time=0;time<2;time++);
        for(i=0;i<8;i++)
        {
                DQ=0;
                _nop_();
                _nop_();
                DQ=1;
                dat>>=1;
                for(time=0;time<1;time++);
                if(DQ==1)
                        dat|=0x80;
                else
                        dat|=0x00;
                for(time=0;time<10;time++);
        }
        return dat;
}

/*
write ds18b20
*/

void ds18b20write(uchar dat)
{
        uchar i;
        DQ=1;
        for(time=0;time<2;time++);
        for(i=0;i<8;i++)
        {
                DQ=0;
                _nop_();
                _nop_();
                DQ=dat&0x01;
                for(time=0;time<20;time++);
                DQ=1;
                for(time=0;time<1;time++);
                dat>>=1;
        }
}

/*
read temp ds18b20
*/

int ds18b20readtemp()
{
        uchar a,b;
        int temp=0;
        while(initds18b20());
        ds18b20write(0xcc);
        ds18b20write(0x44);
        while(initds18b20());
        ds18b20write(0xcc);
        ds18b20write(0xbe);
        a=ds18b20read();
        b=ds18b20read();
        temp=b;
        temp<<=8;
        temp |=a;

        return temp;
}

/*
xianshi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0)
        {
                displaydata[0]=0x40;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5;

        }
        else
        {
                displaydata[0]=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5;
        }
        displaydata[1]=temp/100;
        displaydata[2]=temp%100/10;
        displaydata[3]=temp%10;

        if(displaydata[0]==0x40)
        {
                LED0=0;
        }
        else
        {
                LED0=1;
        }
        P0=0x40;
        delay(3);
        LED0=1;

        if(table[displaydata[1]==0x3f])
        {
                LED1=1;
        }
        else
        {
                LED1=0;
        }
        P0=table[displaydata[1]];
        delay(3);
        LED1=1;
        LED2=0;
        P0=table[displaydata[2]]+0x80;
        delay(3);
        LED2=1;
        LED3=0;
        P0=table[displaydata[3]];
        delay(3);
        LED3=1;
}

/*
main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
}

网友A:
直接不容易看出来的,把工程文件上传我帮你调试下

楼主:
工程文件已上传 谢谢大佬

网友B:
你这显示代码我看不明白?

网友C:
数码管共阴与共阳接错了

网友D:
程序只有些小错误如:if(table[displaydata[1]==0x3f]) 应该 if(table[displaydata[1]]==0x3f),但不应该没显示啊,要不把延时调长一点,你用的3,调到10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只有些小错误如:if(table[displaydata[1]==0x3f]) 应该 if(table[displaydata[1]]==0x3f),但不应该没 ...

好的 我试一下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不容易看出来的,把工程文件上传我帮你调试下

上传了 但是貌似还没审核...

网友B:
我试了一下,有显示,但不对,可能是你的温度计算这块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