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点阵驱动用哪款单片机比较好?

楼主(2021-06-28):
如题:双色点阵用哪款单片机比较好?

网友A:
双色差别不过多了8个引脚就多用一组IO驱动原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色差别不过多了8个引脚就多用一组IO驱动原理还是一样

有没有单片机直接驱动的? 不要外加驱动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色差别不过多了8个引脚就多用一组IO驱动原理还是一样

stm32103c8

网友A:
驱动自己直接写就是一片51有4组IO足够驱动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