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达AS380故障代码78处理

楼主(2021-06-28):
故障代码78:母线过压保护

    输入电源电压异常 检查输入电源

    电机高速旋转中再次快速启动 电机转动停止后再启动

    负载转动惯量过大 使用合适的能耗制动组件

    减速时间太短 延长减速时间

    制动电阻阻值太大或没有接 连接合适的制动电阻

    参数F240输入电源电压设置过低

    如果还不行则是变频器问题,要维修

楼主(2021-08-08):
有人觉得奇怪,新时达电梯只是下行才会跳故障代码78,上行却正常,这是因为下行是重力作用,变频器不用出力。

网友A:
电压不稳定,运行接触器打火,变频器老化则容易 出现这故障,已经修很多,可搜我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