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子琴PCB怎么画?尤其是右边的示波器怎么画

楼主(2021-06-28):
电子琴PCB怎么画尤其是右边的示波器

电子琴PCB怎么画尤其是右边的示波器

用Altium Designer 求指导

楼主:
尤其是右边的示波器怎么画

网友A:
我的天,你的基础学到哪里去了?
PCB里头能画示波器吗?
你不会觉得PCB画完板子它还能给你显示波形吧?
那示波器是虚拟的,不存在的
实体示波器不是这样的!

网友B:
请把示波器替换成排针,打样回来再连接示波器。

网友C:
楼上正解  示波器替换成排针,打样回来再连接示波器

网友D:
这里的示波器只是仿真用,难道楼主想焊台示波器在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你的基础学到哪里去了?
PCB里头能画示波器吗?
你不会觉得PCB画完板子它还能给你显示波形吧?

我的天,你学到哪去了,是画原图形吗?好好想想

网友E:
pcb你只能给接口端口画出来接在相应端口上,哪能给示波器和电子琴画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天,你学到哪去了,是画原图形吗?好好想想

那你觉得"示波器"要怎么画呢?学会了告诉我一下,我真不知道"示波器"要怎么画
我管这种"示波器"叫作"测试点"
如果是我,我一般会在VCC,GND和所有要用到的IO上直接放一个焊盘,GND多放几个
你不会直接就放个蜂鸣器吧?运气不好,响不响都是个问题,人家都是要用三极管驱动的

网友F:
楼主想画示波器很简单,但不知你想画什么档次的,示波器从几百块到几十万的都有,你一一把它买回来在PCB上照着画不就行了

网友G:
示波器指示软件里的一个元件  就类似电阻 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