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xPy快速上手]编辑并运行脚本

楼主(2021-06-28):
编辑并执行文件
1. MaixPy 内置了文件系统
前面说了, MaixPy 支持 Flash 使用的 SPIFFS(目前不支持创建目录), 默认分配了 3MB 给 SPIFF(从flash0xD00000地址开始 3M), 开机自动挂载到 /flash 目录下

也支持 FAT32 格式MBR分区的 Micro SD (TF)卡 ,开机自动挂在到 /sd 目录下

需要注意的是, 根目录只是用来挂载 Flash 或者 SD 卡, 具体的文件在 /flash 或者 /sd 目录下

2. 为什么需要编辑并执行文件
在前面的实验中,我们直接在终端里面敲代码来一句一句执行,这样也简单方便,我们输入命令后会立即执行并及时得到返回的结果,这种交互方式称为 REPL(Read Eval Print Loop:交互式解释器),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简单方便,使用起来和 Linux 终端十分相似,只是使用的语法换成了 MaixPy(Micropython)的语法。

但是在实际运行的时候,我们希望代码保存在文件系统, 需要运行是直接运行文件,这样我们不用每次都敲代码,减少了很多麻烦

3. 编辑并保存文件
3.1. 方法一: 使用内置编辑器 Micropython Editor(pye)
在 MaixPy 中, 我们内置了一款编开源编辑器 Micropython Editor(pye)

使用 os.listdir() 可以查看当前目录下的文件,

使用 pye("hello.py") 可以创建文件并进入编辑模式, 快捷键等使用说明可以在这里查看

比如我们写入代码

print("hello maixpy")

然后按 Ctrl+S 按 Enter 键保存, 按 Ctrl+Q 退出编辑

注意: 使用这款编辑器对使用的串口工具有一定要求, 必须将 BackSpace 按键设置为 DEL 功能, 否则按BackSpace 调用的是 Ctrl+H 一样的功能(即字符替换)。

Linux 下推荐使用 minicom, 需要使用 sudo minicom -s 来设置,参考前面的教程

Windows 下也一样, 根据自己使用的工具上网搜设置方法, 比如 xshell 搜 xshell如何设置backspace为del 得到结果:

文件 -> 属性 -> 终端 -> 键盘, 把 delete 和 backspace 序列改为 ASCII 127 即可.

3.2. 方法二: 使用 MaixPy IDE
打开 MaixPy IDE, 连接开发板

编辑文件,然后在顶端Tool(工具)菜单中, 使用顶端Tool(工具)菜单中的发送文件功能来发送文件,会保存到开发板并且文件名和电脑上的文件名相同

当然也可以点击将打开的文件保存为 boot.py 来将代码保存到开发板的boot.py文件,中,下次开发板开机上电会自动执行这个文件

3.3. 方法三: 使用工具 uPyLoader 读取到 PC(电脑)上编辑后再保存到开发板
下载可执行文件:release

选择串口并点击 Connect 按钮来连接板子

第一次运行该软件需要初始化, 点击 File->Init transfer files 来完成初始化,这会在板子里创建两个文件,分别是 __upload.py 和 __download.py。

然后双击文件名即可打开文件并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 save 来保存到开发板即可

3.4. 方法四: 使用工具 rshell 读取到 PC(电脑)上编辑后再保存到开发板
按照 rshell 项目主页的说明安装好 rshell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3-pip
sudo pip3 install rshell
rshell -p /dev/ttyUSB1 # 这里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串口

编辑文件

ls /flash
edit /flash/boot.py
# 编辑器使用方法和 vim 一样

4. 执行文件
使用 os.chdir() 切换当前目录到文件的目录,比如 os.chdir("/flash")

4.1. 方法一: import
然后执行 import hello

即可看到输出 hello maixpy

使用此方法简单易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 import 只能使用一次, 如果第二次 import, 则文件不会再执行, 如果需要多次执行,建议使用下面的方法 而且 import 也不会执行if __name__ == "__main__":条件下的代码,需要注意

4.2. 方法二: exec()
使用 exec() 函数来执行

with open("hello.py") as f:
    exec(f.read())

4.3. 方法三: 使用 MaixPy IDE 来执行
打开文件, 然后点击执行按钮来执行,注意:这样执行代码和 REPL执行代码类似,只是将程序发送到开发板,并没有保存到文件系统,是一次性执行的

4.4. 方法四: 使用 uPyLoader 来执行
连接好后选中文件, 点击 excute 按钮来执行文件

4.5. 方法五: 使用 ampy 来直接运行电脑上的文件
ampy

执行命令 ampy run file_in_PC.py 来执行位于电脑上的文件(文件不会保存到开发板)

5. MaixPy 支持挂载文件系统到电脑么
不支持, 因为使用的芯片 k210 没有 USB 功能, 无法模拟 U 盘设备,所以不能像 Microbit 和 STM32 的 Micropython 一样虚拟一个 U 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