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双N沟道MOS 这个数据手册上写的电流是只单个的还是内部双MOS的电流的总和?

楼主(2021-06-28):
比如AO4884  4882之类的

网友A:
AO写的是一个的,其它的不知道

网友B(2021-08-11):
双N封装的MOSFET有两种,一种是串联back to back的用在锂电保护里面,这种一般就是串联电流;另外一种是用于桥式结构的上下管封装,这种电流也是串联电流,跟单个电流是一致的

网友C:
正常理解,就应该是单个的电流

网友D:
正常理解都是单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