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linK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1-06-28):
1.用keil5可以连接J-link并烧录到板子上,用J-falsh不能连接J-link,更加不能烧录到板子,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J-falsh设置不对???(J-LINK的V8和V9是否一样用)

2.图三那些.C文件是加载的库函数不?

网友A:
试一下升级你的.NET版本,或者试一下升级j-flash,我用的V6.3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升级你的.NET版本,或者试一下升级j-flash,我用的V6.3没问题

V6.3发给我看看?关键是前段时间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升级你的.NET版本,或者试一下升级j-flash,我用的V6.3没问题

V6.3的版本发给我安装下呗

网友B:
更新下固件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