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器的几个疑问

楼主(2021-06-28):
各位大佬好
目前在做一个 1.2v-1.9v 转 0.3-4.5v 左右的一个小东西。思路是先做一级跟随再加一级差分放大。但是放大级,在仿真时,发现常用LM385只能放大到3.7v左右,手头没有op07,仿真时软件一直崩溃,百度搜了好久没有找到op07再单电源5v情况下能放大多少。还请用过的大佬多多指教。先谢谢各位大佬。
问题1:op07在单电源5v供电下,线性放大区大致是多少,最大能到4.5v左右么?
问题2:op07不能满足时,有没有其他便宜实惠的运算放大器可以满足?

网友A:
1.2v-1.9v 转 0.3-4.5v?这并不是一个放大电路,是一个线性方程电路,你设计好电路了吗?我好久没有玩运放了,忘记怎么计算了
OP07是双电源运放,用在单电源上,个人没有使用过,不好说
LM358最大输出实际上也就是3.7V左右
OPA333这一类的轨到轨运放可以达到4.9V,应该是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实在不行,在马云家搜索"轨到轨",会有你想要的运放的

网友B:
用MCP6002T试试,我在热电偶测温产品上用过

网友C:
你用OPA333 吧,它具有超低失调 (2uV)、超低
(17uA)、低至 1.8V 的工作电压以及 SC70 或
封装等优异特性。OPA333 采用 TI 高性能的高精度混合信号 CMOS 制造技术,其自动归零技术能够在时间与温度发生变化的同时提供极低的
以及接近于零的漂移。该器件所提供高
输入的
范围为 100mV,可以使用 1.8V(最低)~ 5.5V(最高)的单电源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1.9v 转 0.3-4.5v?这并不是一个放大电路,是一个线性方程电路,你设计好电路了吗?我好久没有玩运放了, ...

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先直接差分放大,差分到0-0.7再放大。用LM358是做跟随器,因为差分放大的两个输入端我一接上分压电路,电压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分出来2.5v的电压,但是接入电路就不是2.5v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先直接差分放大,差分到0-0.7再放大。用LM358是做跟随器,因为差分放大的两个输入端 ...

是按照这个做的,但是U1,U2,控制不好,分压电路的2.5v接入电路的反相输入端,就不是2.5v了。
C:\Users\meng\Desktop

楼主:
图片怎么发啊,只发了个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怎么发啊,只发了个地址

如果在你的计算中没有截距这个概念,你是画不好这个电路的
它是一个方程来着,不是说分压放大就行的了
1.2V对应的0.3V,这是缩小
1.9V对应4.5V,这是放大
你觉得简单的放大或者分压能有这效果吗?
如果有其它方法.你还是改用其它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你的计算中没有截距这个概念,你是画不好这个电路的
它是一个方程来着,不是说分压放大就行的了
1. ...

不用到0.3 ,0也可以,开始没有描绘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你的计算中没有截距这个概念,你是画不好这个电路的
它是一个方程来着,不是说分压放大就行的了
1. ...

首先感谢大佬解惑,这个333还挺便宜,符合我想的,明天我再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佬解惑,这个333还挺便宜,符合我想的,明天我再试一下

TLC2272也是轨到轨单电源运放,但精度就稍稍低了一点,你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
这个运放在Multisim有模型,你可以仿真一下,这个仿真跟实际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2272也是轨到轨单电源运放,但精度就稍稍低了一点,你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
这个运放在Multisim有模型,你 ...

试过了,确实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OPA333 吧,它具有超低失调 (2uV)、超低
(17uA)、低至 1.8V 的工作电压以及 SC70 或
封装等优异特 ...

谢谢解答,opa333芯片看了一下,满足要求,但是价格稍微有点贵

楼主:
最终选择了TLC2272,在仿真过程中,2272最大电压输出可以达到4.88,满足设计要求。感谢各位i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