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Proteus仿真的时候 LCD1602的 3个寄存器端口 电平一直是灰色?

楼主:
请问为什么仿真的时候 LCD1602的 3个寄存器端口 电平一直是灰色?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 P0
sbit E=P2^7;
sbit RS=P2^6;
sbit RW=P2^5;

void delay_ms(uchar xms);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Init();
void Show_string1(uchar a[]);
void Show_string2(uchar a[]);
void show_string(uchar add,uchar a[]);
void show_number(uchar add,uint a);
void show_float(uchar add,float a);

void main()
{
    LcdInit();
    Show_string1("LCD1602test");
    while(1);
}

void delay_ms(uchar xms)
{
    u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E=0;
    RW=0;
    RS=0;
    D=com;
    delay_ms(5);
    E=1;
    delay_ms(5);
    E=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E=0;
    RW=0;
    RS=1;
    D=dat;
    delay_ms(5);
    E=1;
    delay_ms(5);
    E=0;
}

void LcdInit()//³õʼ»¯
{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0);
}

void show_string(uchar add,uchar a[])
{
    uchar i;
    LcdWriteCom(0x80+add);
    for(i=0;a[i]!='\0';i++)
    {
        LcdWriteData(a[i]);
    }
}

void Show_string1(uchar a[])
{
    uchar i;
    LcdWriteCom(0x80);
    for(i=0;a[i]!='\0';i++)
    {
        LcdWriteData(a[i]);
    }
}

void Show_string2(uchar a[])
{
    uchar i;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a[i]!='\0';i++)
    {
        LcdWriteData(a[i]);
    }
}

void show_number(uchar add,uint a)
{
    char s[10];
    sprintf(s,"%d",a);
    show_string(add,(uchar *)s);
}

void show_float(uchar add,float a)
{
    char s[10];
    sprintf(s,"% .1f",a);
    show_string(add,(uchar *)s);
}

网友A(2021-06-28):
第一次仿真的时候是能成功显示的,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3个寄存器的电平就变这样了

网友B:
你的主程序只能运行一次就停止了。改成这样:
void main()
{
    while(1)
    {
    LcdInit();
    Show_string1("LCD1602test");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程序只能运行一次就停止了。改成这样:
{

你好,我试了下,改了之后还是不行,3个寄存器仍是灰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程序只能运行一次就停止了。改成这样:
{

应该是这样的:
LcdInit();
  while(1)
{
Show_string1("LCD1602test");
}

网友C:
lcd的VEE接到VDD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
LcdInit();

在实验箱上实操 确实亮了
但是proteus仿真一直不行,不太明白原因

网友C:
你的CPU没有加载代码吧?所 有IO都是灰色的,除了上拉的那几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CPU没有加载代码吧?所 有IO都是灰色的,除了上拉的那几个

!,谢谢提醒。
我看了下后发现 代码是加载了的,但是不小心勾选了“不进行仿真”

网友D: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