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单片机ADC中断多通道检测

楼主:
STC8A单片机ADC中断使用多通道口怎么检测电压,如使用P1.1,P1.2,P1.4。如图一代码的形式,检测不了结果。请大佬解惑,怎么样才能够使用这3个口正确的检测到结果。只使用P1.1口能检测出电压,如图二代码形式。要用中断的方式,不要使用等待查询的方式

网友A(2021-06-29):
先补课读通AD采样原理。
如果不想读,就把你已成功的P1.1程序打包成一个子程序,起外名子叫:ADP11。
将ADP11复制N个,将里面的P1.1用其它接口替代,并改名子叫:ADP12、ADP14……
每个程序都运行高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成功后,依次运行它们,不就可以采到多个通道电压了吗?
这个最笨的方法,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