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个NE5532运放电路的功能?

楼主:
大神们我想问问这个电路,主要这两个放大器是干嘛的,怎么运作的,具体实现这个功能时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2021-06-29):
这电路,设计的人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作用。从原理来看,是将U3的电压经U4A和U4B放大,经U1处理后显示。但为什么还要加上U5的基准电压?从原理图看,U4A为反相放大器,放大U3电压,再由U4B构成的不正经的加法器对U4A的电压和U5的电压进行叠加处理。

网友B:
555里面两个运放不是用来电压比较的吗

网友C:
或许是个数字电压表。
输入U3处缺一个电阻(或许内部分已有电阻,未说明清楚),反向放大(首级运放)后,
与一个直流稳定电压叠加,目的:生产中心电位移动(或理解为加入了一个固定的直流成分,电位平移)。
RV3调节叠加份量的多少。
信号与直流叠加后,由第二级运放放大至一人适当的范围(RV2调节),可以调节满幅时的显示值。

网友D:
我感觉第一个是把电流信号转化成电压信号,第二个是将k氏温度转变成摄氏温度,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怎么运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或许是个数字电压表。
输入U3处缺一个电阻(或许内部分已有电阻,未说明清楚),反向放大(首级运放)后, ...

这是个温度测量电路,这第一部分应该是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第二部分应该是把开氏温度转成摄氏温度,主要我不清楚具体是咋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温度测量电路,这第一部分应该是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第二部分应该是把开氏温度转成摄氏温度,主 ...

我分析了下,应该是把摄氏温度转为开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