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同步采样系统没有头绪,求给个思路

楼主: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2021-06-28):
如果用arduino做,它A0-A5直接可以0-5v的6路AD转换,不用额外电路,一二十行程序搞掂,估计老师看到会疯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arduino做,它A0-A5直接可以0-5v的6路AD转换,不用额外电路,一二十行程序搞掂,估计老师看到会疯掉 ...

老师只说说大概程序能写出来就行。所以核心板没规定。就是我没用过arduino,32怎么做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只说说大概程序能写出来就行。所以核心板没规定。就是我没用过arduino,32怎么做里

这么空说也没啥意思啊,你用32的话,无非是用ADC连续采集4路模拟信号,用DMA传输到内存。ADC要配置成扫描并且连续转换模式,ADC时钟12MHZ。在每次转换结束后,由DMA循环将转换的数据传输到内存,最后通过串口传输出结果。你查查例程多的是,但你是0-5v,要加上分压电路。

网友C:
同步采集需要同步ADC芯片并配合FPGA,那些MCU自带AD都不行的,可以试试ADS1248芯片

网友D:
三楼讲的很详细,论坛里面有很多关于多通道ADC的采集,之前做过两路的,四路无非就是在开两路adc,dma接受数组大一点就ok。看你对采样精度没啥要求,32自带adc够用,分压采集一下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