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捕捉的i2c通信波形不正常,显示missing ACK/NAK

楼主(2021-06-28):
我用逻辑分析仪捕捉的i2c通信波形,同样的数据,下面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显示missing ACK/NAK
发生在第九个时钟脉冲,应答位时,直接sda出来一个很短的脉冲,就发停止信号了,然后又开始了
第二张图,最下面那行,是i2c 12864的判忙信号,忙的时候为1,闲的时候为0;
我用的是硬件i2c驱动,我想问出现missing ACK/NAK,影响大吗,捕捉一次会出现一两个,有时候7个八个的,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个人感觉IIC捕捉分析仿真什么的并不重要.除非是要出书面报告
如果是SSD1306驱动的话,能显示一个你要显示的符号字母之类的,你的IIC函数(子程序)就是对的
如果不能显示就先排查硬件,硬件OK就是软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IIC捕捉分析仿真什么的并不重要.除非是要出书面报告
如果是SSD1306驱动的话,能显示一个你要显示的 ...

谢谢,我现在是显示正常,就是用这个仿真出现这个情况,我想请问,如果没有应答,是不是数据也能写进去,这一次可能没应答,下一次就有了,不用太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是显示正常,就是用这个仿真出现这个情况,我想请问,如果没有应答,是不是数据也能写进去, ...

我是不太相信仿真的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我会把延时调节成0.1秒,然后,用示波器采样,一个时钟一个时钟的去分析
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客户一般都是要实际的数据很少要仿真数据的
不过,仿真是可以让你更快的实现功能,至少能让人心里有个大概吧

网友B:
这是在机器上截屏下来的吗?效果真好,像是仿真软件出来的。我觉得是分析仪的问题,它受到那个很短的脉冲干扰,认为没有收到ack,但硬件上会忽视这个脉冲,认为收到SDA=0了,所以显示没问题,要是没有ACK或收到NACK,你是硬件IIC,会自动中断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机器上截屏下来的吗?效果真好,像是仿真软件出来的。我觉得是分析仪的问题,它受到那个很短的脉冲干 ...

是仿真软件出的,也是刚开始用,听你这莫一说,我心里踏实了,我就不在意它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太相信仿真的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我会把延时调节成0.1秒,然后,用示波器采样,一个时钟一个时钟的去 ...

嗯嗯,主要是能看到波形,心里有个大概,也能帮助学习i2c通信,它是这样通信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