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佬们pcb当中c51的单片机该怎么画呀?

楼主(2021-06-28):
如题,用的Altium Designer

网友A:
在Altium Designer的封装库中,如果没找到你要的封装。那么找到芯片的规格书,里面有封装 尺寸的,自己建立封装图保存使用就是了啊。好像没什么难度,摸索下就会了的。

网友B:
网上直接下载现成的元器件库吧,如果自己一开始是在不会画的话.

网友C:
用在线EDA画,库什么的比较丰富,操作也比较友好

网友D:
画个DIP40封装

网友E:
提取码:4w8u
AD库

网友F:
不需要自己画,直接去找已经封装好的,拿来用就行

网友G:
Altium Designer的封装库中,如果没找到你要的封装。那么找到芯片的规格书,里面有封装 尺寸的,自己建立封装图保存使用就是了啊

网友H:
题目本身很有问题,你是要画PCB封装还是画SCH元器件。如果是前者不关单片机的事只会说是SOP20之类,如果是后者还是学着画吧,该怎么画就怎么画教材多的是不应该用发帖问答形式问人。这是基础问题不是疑难问题。

网友I:
在封装的文件中导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