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单稳态电路改电阻的值,输出的方波频率怎么一直都是1s?

楼主:
我的单稳态电路改电阻的值,输出的方波频率怎么一直都是1s?

网友A(2021-06-29):
这单稳态输出的脉冲宽度为0.07秒,你用1Hz的方波触发,当然输出也是1Hz的方波了。你要用单次脉冲触发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单稳态输出的脉冲宽度为0.07秒,你用1Hz的方波触发,当然输出也是1Hz的方波了。你要用单次脉冲触发才行。

哦哦,我还是用多谐振荡吧,这个脉冲太难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我还是用多谐振荡吧,这个脉冲太难搞了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就使输出方波的频率与555 的那个电阻成线性关系,好像用多谐振荡也可以

网友C:
是不是触发脉冲宽度大于延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