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惜自制NE555+LM324温度报警器资料

楼主(2021-06-29):
  • 用压电陶瓷蜂鸣器作为电声元件。
  • 当温度在10度至30度范围内(允许误差士1度)时报警器不发声响,当温度超过这范围时,报警器发出声响,并根据不同音调区分温度的高低,即:

(1)当温度高于30时,报警器发出两种频率交替的“嘀-嘟”声响。

(2)当温度低于10时,报经区发出单频串声响。

3、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可由直流信号源模拟,以0度为0mv,温度每上升1度,递增2mv。

  • 设计并制作电路所用直流电源。
2.        设计方案

    • 系统设计

根据其项目的要求要有电源的提供,即直流电源电源部分设计。

当温度在10℃至30℃范围内时报警器不发声响。当温度超过这范围时,报警器发出声响,并根据不同音调区分温度的高低,即低温单频报警电路设计和高温双频报警电路设计。

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可由直流信号源模拟,以0℃为0mv,温度每上升1℃,递增2mv;所以要把直流小电源放大到所需求的范围,可见要有比较器和放大器的组成部分,即放大电路设计和比较电路设计。

根据所学的知识就可以使用555定时器的功能和LM324四运放集成电路可以实现自制温度报警器设计与制作。

1系统框图

本次温度报警电路的设计我们用蜂鸣器作为报警电路的电声元件,通过电压的变化来模拟温度的高低,以0℃为0mV,温度每上升1℃,递增2mV;由于变化的电压值较小,所以我们采用放大电路对其进行放大100倍,然后通过后级比较电路对电压进行比较,当温度在10℃至30℃范围内(即电压在20mV至60mV时报警器不发声响,当温度超过这个范围时,即当接收到的输入电压(前级放大器的输出)小于2V(10℃时放大器的输出为2V)或者大于6V时(30℃时放大器的输出为6V),输出高电平以驱动后级的发生报警电路,报警器发出声响,并根据不同音调区分温度的高低,即当温度高于30℃时,报警器发出两种频率交换的“嘀---嘟”声响;当温度低于10℃时,报警器发出单音频率声响。

根据以上电路的构思,总电路可分为四大部分:电源电路、放大电路,比较电路,以及报警电路(报警电路分:低温单频报警电路和高温双频报警电路)。

    • 工作原理

温度报警电路的设计我们用蜂鸣器作为报警电路的电声元件,通过热敏电阻采集温度,以0℃为0mV,温度每上升1℃,递增2mV;由于变化的电压值较小,所以我们采用放大电路对其进行放大100倍。然后通过比较电路对电压进行比较:

当温度在10℃至30℃范围内,即电压在20mV至60mV时报警器不发声响;

当温度超过这个范围时:①当接收到的输入电压(前级放大器的输出)小于2V(10℃时放大器的输出为2V),输出高电平以驱动后级的发生报警电路,报警器发出声响,并根据不同音调区分温度的高低,即当温度低于10℃时,报警器发出单音频率声响;②当接收到的输入电压(前级放大器的输出)大于6V时(30℃时放大器的输出为6V),输出高电平以驱动后级的发生报警电路,报警器发出声响,并根据不同音调区分温度的高低即当温度高于30℃时,报警器发出两种频率交换的“嘀---嘟”声响。

电路所需的直流电压由两个电源适配器分别提供:

  •       输入220V  输出12V
  •           输入220V  输出5V
3.        电路设计

    • 元器件介绍
  • NE555

NE555电路的工作原理

555电路的内部电路方框图如图2所示。它含有两个电压比较器,一个基本RS触发器,一个放电开关T,比较器的参考电压由三只5KQ的电阻器构成分压,它们分别使高电平比较器A1同相比较端和低电平比较器A2的反相输入端的参考电平为和。A1和A2的输出端控制RS触发器状态和放电管开关状态。当输入信号输入并超过时,触发器复位,555的输出端3脚输出低电平,同时放电,开关管导通;当输入信号自2脚输入并低于时,触发器置位,555的3脚输出高电平,同时放电,开关管截止。

是复位端,当其为0时,555输出低电平。平时该端开路或接VCC。

Vc是控制电压端(5脚),平时输出作为比较器A1的参考电平,当5脚外接一个输入电压,即改变了比较器的参考电平,从而实现对输出的另一种控制,在不接外加电压时,通常接一个0.01uf的电容器到地,起滤波作用,以消除外来的干扰,以确保参考电平的稳定。

T为放电管,当T导通时,将给接于脚7的电容器提供低阻放电电路。

          2 工作原理图 3 引脚图

引脚功能如下:

1脚:外接电源负端VSS或接地,一般情况下接地

2脚:低触发端

3脚:输出端Vo

4脚:是直接清零端。当此端接低电平,则时基电路不工作,此时不论TR、TH处于何电平,时基电路输出为“0”,该端不用时应接高电平

5脚:VC为控制电压端。若此端外接电压,则可改变内部两个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当该端不用时,应将该端串入一只0.01μF电容接地,以防引入干扰

6脚:TH高触发端

7脚:放电端。该端与放电管集电极相连,用做定时器时电容的放电

8脚:外接电源VCC,双极型时基电路VCC的范围是4.5 ~ 16V,CMOS型时基电路VCC的范围为3 ~ 18V。一般用5V

555定时器应用

555定时器构成多谐振荡器

由555定时器和外接元件R1、R2、C构成多谐振荡器,脚2与脚6直接相连。电路没有稳态,仅存在两个暂稳态,电路亦不需要外接触发信号,利用电源通过R1、Rz向C充电,以及C通过Rz向放电端放电,使电路产生振荡。电容C在和之间充电和放电,从而在输出端得到一系列的矩形波。

4多谐振荡器5多谐振荡器波形图

2.LM324

LM324系列器件带有真差动输入的四运算放大器,具有真正的差分输入。与单电源应用场合的标准运算放大器相比,它们有一些显著优点。该四放大器可以工作在低到3.0伏或者高到32伏的电源下,静态电流为MC1741的静态电流的五分之一。共模输入范围包括负电源,因而消除了在许多应用场合中采用外部偏置元件的必要性。

6原理图7引脚图

LM324系列运算放大器是价格便宜的带差动输入功能的四运算放大器。可工作在单电源下,电压范围是3.0V-32V或±16V.

LM324的特点如下:

  • 短跑保护输出
  • 真差动输入级
  • 可单电源工作:3V-32V
  • 低偏置电流:最大100nA (LM324A)
  • 每封装含四个运算放大器。
  • 具有内部补偿的功能。
  • 共模范围扩展到负电源
  • 行业标准的引脚排列
  • 输入端具有静电保护功能

8电压参考图

LM324应用

1)双电压比较器电路

当去掉运放的反馈电阻时,或者说反馈电阻趋于无穷大时(即开环状态),理论上认为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也为无穷大(实际上是很大,如LM324运放开环放大倍数为100dB,既10万倍)。此时运放便形成一个电压比较器,其输出如不是高电平(V+),就是低电平(V-或接地)。当正输入端电压高于负输入端电压时,运放输出低电平。

9双电压比较器电路图

2)电压放大器电路

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Av仅由外接电阻Ri、Rf决定:Av=-Rf/Ri。负号表示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反。按图中所给数值,Av=-10。此电路输入电阻为Ri。一般情况下先取Ri与信号源内阻相等,然后根据要求的放大倍数在选定Rf。Co和Ci为耦合电容。

10电压放大器电路图

3.压电陶瓷蜂鸣器

压电陶瓷,是以稀土材料和金属烧结制作而成,一般都是圆饼形状。外围引出导线连接电路中去,当电压施加在陶瓷片上的时候,引起稀土陶瓷的形变。如果通一定频率的交流电。就能来回震动。在陶瓷片上引起周期性的微小振幅。带动空气也跟着震动。

压电陶瓷蜂鸣器,就是内部这样一个陶瓷片,外面的塑料外壳,形成腔体,当频率达到某个频点的时候,腔体参与共振,引发很强的声音。这就是压电陶瓷蜂鸣器的结构。

11压电陶瓷蜂鸣器

    • 电源设计

采用电源适配器又叫外置电源,便携式电子设备及电子电器的供电电压变换设备。

本课题采用两个电源适配器,分别提供:

(1)输入220V  输出12V

(2)输入220V  输出5V

工作原理:

在开关管VT饱和导通期间,C1正极的直流电压Ui经过L→VT→C2正极→C2负极充电。一方面使C2两端建立直流电压,另一方面使储能电感L中的磁能不断增大。当开关管VT截止期间,L感应出左负、右正的电压,则L中的磁能经续流二极管VD向C2及负载释放。电源适配器输出端电压Uo的高低由VT的饱和导通时间的长短决定,即由基极激励脉冲宽度决定。而基极激励脉冲的宽度,由误差取样、放大电路决定。

在串联型电源适配器中如果没有续流二极管VD,则当开关管突然由饱和导通转为截止时,由于L中的磁能不能释放,将感应出极高的电压。该电压极易导致开关管VT击穿。而接入续流二极管VD后,当开关管由饱和导通转为截止时,L中的磁能通过VD向C2及负载电路释放,一方面使L两端的电压下降,使开关管集电极-发射极压降为输入Ui值,并有足够的余量;另一方面,在VT截止期间,L将通过续流二极管VD释放能量,使负载电路在开关管截止期间,得到能量的补充,这将使输出端电压更平滑,电源适配器的效率更高。

12电源适配器图

    • 放大器电路的设计

放大电路是同相比例运算电路,电路引入了电压串联负反馈。

电路的放大倍数:A=(1+R3R1)=100

R2处加一个+12V的直流电压,通过热敏电阻来改变放大器的输入电压。根据实验设计要求(当温度在10℃至30℃范围内且允许误差±1℃)时报警器不发声响,当温度超过这个范围时,报警器发出声响。以0℃为0mV,温度每上升1℃,递增2mV。①低于20mV报警(单频);②20mV—60mV不报警;③高于60mV报警(双频)。热敏电阻经过LM324放大100倍后,就变为①0—2.0V报警(单频);②2V—6V不报警;③大于6v报警(双频)。

13放大器电路图

    • 比较器电路的设计

由LM324中的两个运放组成1个比较器,以12V为电源电压,通过调节电位器RV1、RV2来确定比较器的两个基准电压,使分别为2V、6V,调节好后使其稳定不再变化。放大器的输出电压UO与两个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若UO小于2V,则B运放输出为高电平,输出端接一个保护电阻(R4阻值500)经过D1 (5V稳压管)使输出电压稳定在5V;

若UO在2V与6V之间,则运放B与C输出都为低电平,即电压为0;

若UO大于6V,则运放C输出为高电平,输出端接一个保护电阻(R5阻值500)经过D2(5V稳压管)使输出电压稳定在5V。

稳压管D1、D2的作用是稳定窗口比较器的输出电压,但前提是窗口比较器的输出电压必须大于稳压管D1、D2的稳压值。运放输出端所加保护电阻不应过大,否则稳压管将不起作用。

14比较器电路图

    • 温度报警电路的设计

根据任务与要求,要有两种不同的报警声音,因此我们设计两种报警电路,单频报警和双频报警电路,即低温报警电路和高温报警电路。音频报警电路的制作可以用555和电阻、电容组成,我们选用555集成定时器来制作多谐振荡器从而做出音频电路。多谐振荡器是在Vc大于Vt-时充电,小于Vt+时放电。

1.低温单频警电路的设计

此电路中4端口接窗口比较器的D1稳压输出,4端口为一个复位端,当D1为高电平(温度低于10℃即放大电路输出电压小于2V)时,此多谐振荡器工作,蜂鸣器发出单频声音报警。

充放电时间为:τ=RC

充电时间为:T1=(R6+R12)·C1·㏑((VccVt-)/(VccVt+))

放电时间为:T2=R6·C1·㏑((VccVt-)/(VccVt+))

此振荡电路的振荡周期为:T=T1+T2

=(R12+2R6)·C1·㏑(VccVt-)/(VccVt+))

=(R12+2R6)·C1·㏑2

=0.15s

占空比:q=T1/T=(R6+R12)/R12+2R6=0.52

15低温单频报警电路电路图

2.高温双频报警电路的设计

高温报警采用双频报警,该部分用到了两片555定时器。U2的作用是控制高低音的持续时间,高电平持续时间即为电容C的充电时间,低电平持续时间即为电容C的放电时间;U3的作用是将高音与低音转换成合成频率输出。

对于U2振荡电路的充电时间为:T1=(R7+R8)·C5·㏑((VccVt-)/(VccVt+))

放电时间为:T2=R8·C5·㏑((VccVt-)/(VccVt+))

占空比为q=T1/T=(R7+R8)/(R7+2R8)=0.6

当U2输出为高电平时,C6的充电阈值为VT1+= Vcc?10K/10K+R11//5K=3.75V

放电阈值为:VT1-= Vcc?5K/10K+R11//5K=1.88V

充电时间为TH=R9+R10)?C6?㏑((VccVt1-)/(VccVt1+)) =0.14s

放电时间为:TL=R10?C6?ln((0-Vt1+/(0-Vt1-)=0.07s

则振荡周期TO为:T0=TH+TL

=R9+R10)?C6?㏑((VccVt1-)/(VccVt1+))+R10?C6?ln((0-Vt1+/(0-Vt1-

=0.21s

低音频率为:fL=1/T0 =4.76HZ

当U2输出低电平时,C6的充电阈值为:Vt2+=Vcc?(R11//10K)/(5K+(R11//10K)) =0.67V

放电阈值为:Vt2-=Vcc?(R11//10K)/2(5K+(R11//10K)) =0.33V

充电时间为:TH1=R9+R10)?C6?㏑((VccVt2-)/(VccVt2+))= 0.01s

放电时间为:TL1=R10?C6?ln((0-Vt2+/(0-Vt2-)=0.07s

则振荡周期T为:T=TH+TL

=R9+R10)?C6?㏑((VccVt2-)/(VccVt2+))+ R10?C6?ln((0-Vt2+/(0-Vt2-

=0.08s

高音振荡频率为:fH=1/T=12.5HZ

根据参数、计算公式可得,双频的高低音持续时间以及高低音频率只与和555外部连接的电容C和电阻R有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555外部电路的电容和电阻的大小来控制多谐振荡电路的振荡周期,从而控制蜂鸣器发出声音的高低和频率。

U3的4端接D2端稳压输出电压,当D2为高电平(温度高于30℃即放大电路输出电压大于6V)时,此多谐振荡器工作,蜂鸣器发出“嘀---嘟”的双频声音报警。

16高温双频报警电路电路图

    • 总电路设计

采用热敏电阻作为敏感元件的温度报警器,当由热敏电阻所接触的温度通过传感器到开关,如果温度超过预定值,此时的开关即开启,连接放大电路放大信号,再送入比较电路,通过调节电位器RV1、RV2来确定比较器的两个基准电压,使分别为2V、6V,调节好后使其稳定不再变化。放大器的输出电压UO与两个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①0—2.0V报警(启动低温单频报警电路);

②2V—6V不报警;

③大于6v报警(启动高温双频报警电路)。

第  页

17总电路图

第  页

4.        设计仿真运行

    • Proteus 仿真软件介绍

Proteus软件是英国Labcenter electronics公司出版的EDA工具软件。它不仅具有其它EDA工具软件的仿真功能,还能仿真单片机及外围器件。它是目前最好的仿真单片机及外围器件的工具。Proteus是世界上著名的EDA工具(仿真软件),从原理图布图、代码调试到单片机与外围电路协同仿真,一键切换到PCB设计,真正实现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设计。在PROTEUS绘制好原理图后,调入已编译好的目标代码文件:*.HEX,可以在PROTEUS的原理图中看到模拟的实物运行状态和过程。

PROTEUS不仅可将许多单片机实例功能形象化,也可将许多单片机实例运行过程形象化。 使用Proteus 软件进行单片机系统仿真设计,是虚拟仿真技术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电路设计能力及仿真软件的操作能力;在单片机设计和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我们使用 Proteus 开发环境对学生进行培训,在不需要硬件投入的条件下,学生普遍反映,对单片机的学习比单纯学习书本知识更容易接受,更容易提高。实践证明,在使用 Proteus 进行系统仿真开发成功之后再进行实际制作,能极大提高单片机系统设计效率。因此,Proteus 有较高的推广利用价值。

18 Proteus界面

第  页

    • 系统仿真

19温度报警器设系统仿真图

第  页

仿真工能介绍:

20仿真功能图

①红色圆圈:RV1替代热敏电阻采集温度信号模拟电压

②红色矩形:显示放大后的电压(由RV1控制)

③深蓝圆形:RV2滑动变阻器调节温度下限

④深蓝矩形:显示调节温度下限的电压(由RV2控制)

⑤浅蓝圆形:RV2滑动变阻器调节温度上限

⑥浅蓝矩形:显示调节温度上限的电压(由RV3控制)

⑦黄色矩形:显示低温单频报警电路电压(接近5V启动;接近0V则不启动)

⑧黄色圆形:低温单频报警电路启动时,此蜂鸣器工作

⑨紫色矩形:显示高温双频报警电路电压(接近5V启动;接近0V则不启动)

⑩紫色圆形:高温双频报警电路启动时,此蜂鸣器工作

仿真运行时整体不同情况对比

0V—2.0V报警(启动低温单频报警电路):

21温度低于10℃时仿真运行图

如图此时经放大电路放大电压为1.37V,小于2V;此时温度为6.85℃,小于10℃;启动低温报警,用示波器观察结果如下:

当温度低于10℃时示波器输出波形:

22温度低于10℃输出波形图

②2V—6V不报警:

23温度10-30℃时仿真运行图

如图此时经放大电路放大电压为4.68V,大于2V小于6V。此时温度为23.4℃,大于10℃,小于30℃;不触发报警电路,用示波器观察结果如下:

当温度在10℃到30℃时示波器输出波形:

24温度10-30℃时输出波形图

③大于6v报警(启动高温双频报警电路):

25温度高于30℃时仿真运行图

如图此时经放大电路放大电压为9.80V,大于6V。此时温度为49℃,大于30℃;触发高温报警电路,用示波器观察结果如下:

当温度高于30℃时示波器输出波形:

26温度高于30℃输出波形图

    • 结果分析

在单元电路连接与仿真测试中,发现了电路存在的一些误差与不足。如在比较电路的设计时,发现通过滑动变阻器RV1并不能调节出所需的2.0V电压,而只能调节出2.04V电压。当温度在10℃至30℃范围内时,放大电路里电压范围为1.97-6.05V,存在一些误差。在连接好整个电路进行仿真时,当放大电路在1.97-6.05V内调节时,比较电路的理论输出电压应为0V,但实际输出电压为0.29V。仿真时还出现了蜂鸣器不响的情况,经检查将设定值改为3V后蜂鸣器才能正常发声。

5.        实物安装与调试

    • 实物安装

27正面实物图28背面实物图

    • 调试

29实物分解图

①红色圆形:RV替代热敏电阻采集温度信号模拟电压,方便调节

②绿色圆形:RV1滑动变阻器调节温度下限

③绿色矩形:温度低于下限则此蜂鸣器单频报警“滴~滴”

④黄色圆形:RV2滑动变阻器调节温度上限

⑤黄色矩形:温度高于上限则此蜂鸣器双频报警“滴~嘟”

⑦紫色箭头:接220V转+12V电源适配器

⑧红色箭头:接220V转+5V电源适配器

⑨黑色箭头:接地

调试过程:

调节绿色圆形区域,使得电压为2V(接近2v),此步骤为设置温度报警器的温度下限,2V对应温度为10℃,如图:图28调试设置下限。

2.调节黄色圆形区域,使得电压为6V(接近6v),此步骤为设置温度报警器的温度上限,6V对应温度为30℃,如图:图29调试设置上限。

28调试设置下限

29调试设置上限

在调试中出现的很多问题:

  •   开始蜂鸣器不响,经排查是一处地线没连接,导致供不上电。连接后蜂鸣器正常了,但是无法出现想要的结果,然后调节可变电阻,设置温度上下限,电路正常工作。
  •   开始电源都选用12v,电路在短时间里可以工作,但时间一长NE555芯片发烫,整个电路电压不稳定、起伏大,导致热敏电阻击穿;电源都选用换用5v,放大电路和比较电路,电压达不到所需要求。最后选用12V和5V电压同时使用:放大电路和比较电路使用12v电源,报警电路使用5V电源。
  •   因为电源选用不当导致已有热敏电阻击穿,整个电路无法正常工作;经过再三思索,采用多余的1K滑动变阻代替1K热敏电阻,和仿真统一。
    • 测试结果

该实物可以实现,当(通过电压的变化来模拟温度的高低)温度在10度至30度范围内(允许误差士1度)时报警器不发声响,当温度超过这范围时,报警器发出声响,并根据不同音调区分温度的高低:

当温度低于10时,报警器发出两种频率交替的“嘀”声响。

当温度高于30时,报警器发出两种频率交替的“嘀-嘟”声响。

以上内容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