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2C写数据写不进PCF8563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06-29):
利用模拟I2C读写PCF8563中的时间,读时间总是读出一个错误的固定值;查看状态寄存器1中的值为0xff;在初始化函数中,先关闭了芯片,设置初始时间(顺带读取设置的时间,读出的时间是固定值,而不是设置好的初始时间),在往状态寄存器1中写0x00运行芯片,初始化后,查看状态寄存器1中的值还是为0xff;我就感觉我写数据就没有写进去,有人可以帮帮我嘛?下面是我的初始化函数,没有配置中断

        WriteClockPara(0x00, 0x20);  //关闭芯片
        WriteClockPara(8,0x22); //写年
        Calendar.Year  = ReadClockPara(8,0x00ff);//读年
        WriteClockPara(7,0x8A);//写月
        Calendar.Month = ReadClockPara(7,0x001f);//读月
        WriteClockPara(5,0x28);//写日
        Calendar.Dat   = ReadClockPara(5,0x003f);//读日
        WriteClockPara(4,0x15);//写时
        Calendar.Hour  = ReadClockPara(4,0x003f);//读时
        WriteClockPara(3,0x46);//写分
        Calendar.Min   = ReadClockPara(3,0x007f);//读分
        WriteClockPara(2,0x00);//写秒
        Calendar.Sec   = ReadClockPara(2,0x007f);//读秒

        WriteClockPara(0x00, 0x00);  //运行芯片
        T_I2CDelay();
}

这是仿真之后读到的时间,temp是读取的状态寄存器1中的值

网友A: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I2C总线上需要上拉电阻,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I2C总线上需要上拉电阻,有吗?

用的模拟I2C,在PCF8563的SCL和SDA处有接上拉电阻

网友A:
    1、手头正好有艾克姆科技的STC8A8K64S4A12开发板的原理图,你参考下PCF8563这部分电路。

    2、附件给出厂家的源码,注释的很详细,希望对你有帮助。
    3、务必确保自己的时钟芯片原装正品,现在缺芯,价格比之前翻了几倍。

实验3-10-2:PCF8563时钟RTC - LCD1602屏显示(硬件I2C).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手头正好有艾克姆科技的STC8A8K64S4A12开发板的原理图,你参考下PCF8563这部分电路。

谢谢,我对照了原理图,是一样的接线,这个程序也我有很大的帮助,目前还是不能启动芯片,写进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问题, 我开了优化编译,我人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