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出问题的原因

楼主(2021-06-29):
大家好!最近在生产过程中,有个IC经常会出问题,一个3路的DCDC,么有输出电压,芯片型号是A4003C,
询问了供应商,说是静电引起的,有点晕,这个季节哪有什么很强的静电呢?请问下社区的高手们,还有其
他的什么原因引起的吗?附件是A4003C的资料。

网友A:
这个肯定是电路的问题,没有图不好分析

网友B:
说静电问题的,一般是供应商最好的借口,反正那玩意你看不到
我在实验室从来不用静电带那玩意的,客户来看了,就装模作样给人家看
但这并不代表用手接触不会有事
特别是有电感的电路,通电之后,手最好不去摸,因为手本身也是一个电阻,会把高电压引向一些其它的引脚的
至于分析,一般是要完整的电路文件和实际PCB板的,但有的东西是保密的,也不好上传
所以,还是要靠你自己

网友C:
一般都是电路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