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做888光立方怎么设计电路?

楼主(2021-06-29):
怎么设计电路可以不用电源ic吗
用三极管

网友A:
1、你就把它当着是一个显示屏来设计就可以了,数一下一共需要多少个LED,这个屏就有多大(LED个数)
2、立方不立方,只是LED灯珠的位置安排。折算到屏上,也就是显示内容的不同而矣。
有了这个思路,就不管什么形式的LED显示了,一样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