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周做51单片机蓝牙小车还是避障小车容易呢?

楼主(2021-06-29):
以前没有做过小车,学校上过51单片机课程,现在得用1周时间做个作品,想请问下大家做蓝牙小车容易还是避障小车容易哇,难度各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对新手来说两个各有难点吧,去做就对了,不要管什么那个容易那个难,刚入门接触到的都是很容易的东西,网上也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去做最重要

网友B:
都还好,不是很难,蓝牙得话就是调试串口,避障就是超声波加定时器,各有不同,看你对哪个熟悉,有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C:
避障相对简单,红外避障非常简单,就读IO电平,然后根据电平做处理

网友D:
就一个字 做!

网友E:
首选巡线小车,它容易且展示效果好,只要速度慢一点,程序很简单;单纯蓝牙小车智能遥控也没啥意思啊;一周时间应该做蓝牙巡线小车。但超声避障就算了,它视角只有15度,需要接舵机,如果写个走迷宫程序对新手不容易啊。

网友E:
首选循迹小车,程序简单又容易展示效果;蓝牙小车有现成程序,不大需要调试,但展示效果不好,我都不知道展示啥,难道遥控一下?;不要搞超声避障,超声视角仅15度,还要安舵机,展示效果不好,不过是遇到障碍停车,除非你写个走迷宫程序,这对新手太不友好了。

网友F:
你要自己做还是要抄?

网友G:
还是避障简单,蓝牙没玩过不好评论了

网友H:
你可以两个功能都写出来,满分妥妥的.

网友I:
是的,5楼说的很在理,直观比较好.

网友J:
如果单纯的想完成任务随便那个都可以,网上多的是资料
如果想自己锻炼一下,你觉得你学的还可以就做超声波避障小车,觉得不太行就做蓝牙

网友K:
都容易,蓝牙HC-06 避障用红外,基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新手来说两个各有难点吧,去做就对了,不要管什么那个容易那个难,刚入门接触到的都是很容易的东西,网上 ...

好的,现在在做蓝牙小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自己做还是要抄?

大部分想自己做,设计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两个功能都写出来,满分妥妥的.

正有此意,先把蓝牙做了,然后再加其它功能

网友L:
蓝牙会更容易

网友M:
一周搞定了也没意义!拿别人的例子玩玩而己!换一个其他的例子又不会整了!所以学东西不能急!

网友N:
对新手来说还是蓝牙简单点,就串口通讯和pwm控制。

网友O: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两个项目的难度都差不多。

网友P:
都不是很难,蓝牙仅仅是用串口通信即可,避障就看你选择什么测距传感器了

网友Q:
避障相对简单,后期可以联络蓝牙和巡线功能,网上有很多资源可以参考

网友R:
个人做过避障小车,主要是看使用什么方式,如果是红外方式的话其实挺简单的,也可以用机器视觉类的方式实现,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和能力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