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5个串口初始化的使用程序

楼主(2021-06-29):
一个复杂的项目往往会用到多个串口
一般的串口1、2、3都有例程可用
这里主要分享串口4、5的调用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UART4.h"
#include "UART5.h"
void u1_Tx(void)
{
                USART1->DR=0x44; delay_ms(1);
                USART1->DR=0x53; delay_ms(1);
                USART1->DR=0x54; delay_ms(1);
                USART1->DR=0x31; delay_ms(1);

                USART1->DR=0x0d; delay_ms(1);
                USART1->DR=0x0a; delay_ms(1);

}
void u2_Tx(void)
{
                USART2->DR=0x44; delay_ms(1);
                USART2->DR=0x53; delay_ms(1);
                USART2->DR=0x54; delay_ms(1);
                USART2->DR=0x32; delay_ms(1);

                USART2->DR=0x0d; delay_ms(1);
                USART2->DR=0x0a; delay_ms(1);
}
void u3_Tx(void)
{
                USART3->DR=0x44; delay_ms(1);
                USART3->DR=0x53; delay_ms(1);
                USART3->DR=0x54; delay_ms(1);
                USART3->DR=0x33; delay_ms(1);

                USART3->DR=0x0d; delay_ms(1);
                USART3->DR=0x0a; delay_ms(1);
}

void u4_Tx(void)
{
                UART4->DR=0x44; delay_ms(1);
                UART4->DR=0x53; delay_ms(1);
                UART4->DR=0x54; delay_ms(1);
                UART4->DR=0x34; delay_ms(1);

                UART4->DR=0x0d; delay_ms(1);
                UART4->DR=0x0a; delay_ms(1);
}

void u5_Tx(void)
{
                UART5->DR=0x44; delay_ms(1);
                UART5->DR=0x53; delay_ms(1);
                UART5->DR=0x54; delay_ms(1);
                UART5->DR=0x35; delay_ms(1);

                UART5->DR=0x0d; delay_ms(1);
                UART5->DR=0x0a; delay_ms(1);
}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usart2_Init(36,9600);        //串口2 初始化为 波特率:9600
        usart3_init(36,9600); //串口3 初始化为 初始化为9600
        uart4_init(36,9600);
        uart5_init(36,9600);

//        PD2 串口5-RX 与LED1 冲突
//        LED_Init();

        while(1)
        {
                delay_ms(3000);
                u1_Tx();
                u2_Tx();
                u3_Tx();
                u4_Tx();
                u5_Tx();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串口1 串口2 串口3 串口4 串口5

网友A:
回个顶下,如果有函数版的就好了

网友A:
好例子啊,谢谢楼主,有个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