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芯片在Keil中没有找到,那么Amtel的哪款芯片可以代替呢?

楼主(2021-06-29):
(图片)

网友A:
可以试试选择选择其他8051内核的单片机,比如AT89C52

网友A:
最好的就是去官网下载一个固件包,一般都会有程序可以帮你把芯片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就是去官网下载一个固件包,一般都会有程序可以帮你把芯片加进去

好的我去官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选择选择其他8051内核的单片机,比如AT89C52

好的好像也可以

网友B:
AT89C52
基本的功能和STC89C52是差不多的,AT有的,STC都有
至于导入STC的库,那意义并不大,如果会导入就导入,毕竟几分钟的事情,以后也方便
如果不会,也没有关系,STC增加出来的,像IO强推挽输出.EEPROM之类的,又不能仿真,先把单机学入门了再说,重点不在库,在于C语言编程

网友C:
在Keil中添加STC的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D:
一般都会有呀,去检查检查库是否完整,或者去重新下载一个,再不然去路径检查检查,然后单独下载

网友E:
下载STC的ISP程序 ,里面有直接添加芯片包的方法

网友F:
进STC的官网下载就好了,干嘛受这制约

网友G:
下载STC的烧录软件,再在STC界面中添加STC型号到keiI中,不难,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