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稳态继电器必须要正负脉冲改变触点状态吗?

楼主(2021-06-29):
     双稳态继电器不可以做成每输入一个脉冲信号就改变一次触点的吸合--释放状态吗?而不需要正负脉冲。     步进电机每输入一个脉冲电机转动一定角度。假如电机轴和转轴式波段开关连接,波段开关不是照样可以用脉冲个数控制触点的通和断(继电器功能)吗?  说白了不就是用电动机构控制触点的通--断状态吗?何必要用持续的电流消耗维持一种(吸合)状态?    数码开关不就是利用转动完成开关动作的吗?步进电机既然在脉冲作用下可以“位移"(转动),借助转动,为什么不可以完成电路的开关动作呢?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说清楚触点的开关动作了!

    请感兴趣的朋友点评,谢谢。

网友A:
有必要就一个继电器的问题开三个主题帖吗?这不是继电器研发论坛,如此一再开新帖,是来开刷我们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就一个继电器的问题开三个主题帖吗?这不是继电器研发论坛,如此一再开新帖,是来开刷我们的吗?

以下的话不是对楼主说的,请楼主无视
我去了一下某度,搜索了一下"杠",以下是其中的一条解释:
杠:(7) 专横自是,好与人争 [dispute]。如:好抬杠;他又跟人杠上了
这个楼主有一个完整的,只属于他自己的电子理论知识,单单论理论知识,你是比不过他的
你是学人家,而他是自己的,你想一下,你学能学到多少呢?自己"有"的就一样了,那是无限的!

来这个论坛,你不会有回报,你付出别人也不一定领情,说不定人家还嫌你不会说话呢,那你还图个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答案的,找到答案的人.就一直留在这里了.找不到答案的人,他只会在有需要的时候上这问问题,只要索要,不会给你回报的

你要是说"我不计回报的帮你那么多,你连一句谢谢都没有",他就会对你说"你那么想要谢谢,那就谢谢了,这样了可以了吧?"
你说气不气人?感觉好像是我拼命在这回答问题就像跪下来跟他要"谢谢"一样
所以说,对于这种问题,你无视就可以了,久了没人杠了,这个帖子就自动下沉了,你越是和他对杠,帖子就会越是上升,他会把真正有需要的其它帖子压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就一个继电器的问题开三个主题帖吗?这不是继电器研发论坛,如此一再开新帖,是来开刷我们的吗?

你说的有道理(这里和继电器关系不大)。不好意思。但我绝无别的意思。就是想叫比较了解双稳态继电器的朋友指点迷津。

网友C:
必须要正负脉冲改变触点状态,不然会保持原来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正负脉冲改变触点状态,不然会保持原来的状态

实现开关功能不一定必须正负脉冲吧?和结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正负脉冲改变触点状态,不然会保持原来的状态

电磁计数器就是输入一个脉冲改变一种状态(一种状态可以设置为开或关),为什么非要正负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正负脉冲改变触点状态,不然会保持原来的状态

不一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正负脉冲改变触点状态,不然会保持原来的状态

我用过的磁保持继电器有两种,一种只有一个线圈需要正负脉冲,另一种有两个线圈一个负责吸合一个负责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的磁保持继电器有两种,一种只有一个线圈需要正负脉冲,另一种有两个线圈一个负责吸合一个负责断开 ...

机械结构可以简化吧?不就是两个位置吗?用电磁计数器或步进电机原理改造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就一个继电器的问题开三个主题帖吗?这不是继电器研发论坛,如此一再开新帖,是来开刷我们的吗?

有人愿意讨论,我也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械结构可以简化吧?不就是两个位置吗?用电磁计数器或步进电机原理改造完全可以的。

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已经说过了,程控交换机出现以前,电信局切换电话用的是步进式继电器,十几个触点的那种。这些都是早就淘汰了的落后技术,你还当个宝在这里哇哇哇地呱噪个不停,就你这个井底蛤蟆还当个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愿意讨论,我也没办法。

“你说的有道理(这里和继电器关系不大)。不好意思。但我绝无别的意思。就是想叫比较了解双稳态继电器的朋友指点迷津。”
一有人回复就换了个说法,给人的感觉就是“嚣张”起来了,但是请你看清楚,回复的几乎是没人赞同你的观点,别是坛友对你印象不深,只是觉得是一个普通坛友发一个普通的问题,好心进行解答,你要是觉得这样的热度是赞同你一再开新帖讨论同一个话题,那你的脑回路是有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这里和继电器关系不大)。不好意思。但我绝无别的意思。就是想叫比较了解双稳态继电器的朋 ...

抬杠我不怵你!总得有点内容吧?别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别人愿意关你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的话不是对楼主说的,请楼主无视
我去了一下某度,搜索了一下"杠",以下是其中的一条解释:
杠:(7) 专 ...

我把继电器放在这里讨论虽说与论坛主题关系不大,但阁下的高论更是不沾边!还是歇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抬杠我不怵你!总得有点内容吧?别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别人愿意关你什么事?

呵呵,把讨论升级为抬杠了,这是杠精来了吗?
说我没内容,我不是回复你那么多吗,怎么就不就我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反而要耍赖用杠了?
不是我自我感觉良好,你见过我和别人杠吗?你再自己摸着良心看看自己和多少人杠上了?
别人愿意只要不影响我们当然不关我们的事,你愿意用铁丝代替锰铜丝,我也只是提及你一下,管过你了吗?
你讨论的是过时的淘汰的技术,这对论坛的发展根本没有任何帮助甚至有点扯后腿,对于这个继电器的话题,还连发了3个主题帖,你说对论坛的坛友们没有影响?我没搞错的话,你已经有两个主题帖被屏蔽了,这是恼羞成怒还是说非要当一根搅屎棍?

网友E:
赞同楼主的想法。
需要慎行之,你的做法在小电流系统中还是可行的。
还要考虑寿命问题,毕竟合闭次数也是一个继电器的重要指标。还有可靠性……。
通常,你能考虑到的,老马家有卖了,可以试搜一下,他家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的磁保持继电器有两种,一种只有一个线圈需要正负脉冲,另一种有两个线圈一个负责吸合一个负责断开 ...

这个线圈都是不需要持续通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同楼主的想法。
需要慎行之,你的做法在小电流系统中还是可行的。
还要考虑寿命问题,毕竟合闭次数也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同楼主的想法。
需要慎行之,你的做法在小电流系统中还是可行的。
还要考虑寿命问题,毕竟合闭次数也是 ...

继电器触点和普通触点基本相同,例如摩擦接触(类似刀闸接触),也可设计成电机换向器的转轮接触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就一个继电器的问题开三个主题帖吗?这不是继电器研发论坛,如此一再开新帖,是来开刷我们的吗?

与你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同楼主的想法。
需要慎行之,你的做法在小电流系统中还是可行的。
还要考虑寿命问题,毕竟合闭次数也是 ...

大电流灭弧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把讨论升级为抬杠了,这是杠精来了吗?
说我没内容,我不是回复你那么多吗,怎么就不就我提出的问 ...

“铁丝代替锰铜丝”怎么了?关键是能不能够解决问题!白求恩还用木工锯子做截肢手术呢!等条件都具备了伤员牺牲了!劝你还是实事求是现实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同楼主的想法。
需要慎行之,你的做法在小电流系统中还是可行的。
还要考虑寿命问题,毕竟合闭次数也是 ...

“老马家”?是怎么回事?

网友E:
老马开的某一个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同楼主的想法。
需要慎行之,你的做法在小电流系统中还是可行的。
还要考虑寿命问题,毕竟合闭次数也是 ...

我理解的继电器基本用途就是开合电路通过一定的电流。传统的继电器线圈吸合要持续的消耗一定的功率,实际就是借助一个电磁力接通触点,这个拉线开关,刀闸一个意思。而拉线开关,刀闸的接通动作完成以后就不需要附加外力维持了,为什么继电器就不能做到这点?我想完全可以靠锁紧机构维持触点接通的。这对节能,减少电器发热具有很实际的意义的。不就是靠一个力完成触点接通动作吗?为什么还要持续的消耗电能维持这个动作?电磁计数器,空气开关的动作原理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网友F:
给楼主应该简单的东西~你以后就不再纠结了!

利用继电器的原理,把吸合的杆簧接到 拉线开关 的拉线上,这样是不是就每来一个脉冲就拉一下线?

这不就解决了你的疑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继电器基本用途就是开合电路通过一定的电流。传统的继电器线圈吸合要持续的消耗一定的功率,实际 ...

“而拉线开关,刀闸的接通动作完成以后就不需要附加外力维持了,为什么继电器就不能做到这点?”
你如果还是个中国人看得懂汉语文字的话,就应该看得到大家之前的回复,不是不能而是缺点多多大家不愿意用,我约10年前也跟风买了10几个磁保持继电器,体积不大但是驱动实在是麻烦(维持吸合的磁力不大也容易受震动意外翻转),几次想用上都放弃了,前一阵子连PCB都顺带做了回来准备遥控吸顶灯,最后也是放弃这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拉线开关,刀闸的接通动作完成以后就不需要附加外力维持了,为什么继电器就不能做到这点?”
你如果 ...

“体积不大但是驱动实在是麻烦(维持吸合的磁力不大也容易受震动意外翻转)”-----------你还是有发言权的。用过。“驱动麻烦”?很短的脉冲驱动怎么就麻烦了?我感觉这种继电器的初始状态不确定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