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触摸屏变量如何与单片机变量相关联

楼主(2021-06-29):
如题:用MCGS嵌入式组态软件已经连接好485通讯,具体在MCGS上如何设置一个变量与单片机的变量进行联系,比如最简单的0,1操作

网友A:
控件的传入是有固定协议的吧, 一般工控屏都是遵守人家协议写入的。不知道你的这个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