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便宜的5位LED电平驱动芯片

楼主(2021-06-29):
目前知道的芯片是LM3914,但是该芯片是10位电平驱动,体积太大了。 想找个合适的,5位电平驱动芯片。  如果有简单电路能够替代的更好。

网友A:
好吧,那就不用三极管了,反正你对于精度是没有要求的,这个电路是可以的,原理很简单,自己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图中的参数你要在实际中调节一下
二极管最好用SB540L之类的低VF值二极管

网友A:
这玩意是国半20多年前的老产品了
如果你是用作音频的,还不如直接去马云家找一块频谱的,那也就三十来块钱,自己有能力的,可以单片机开发
如果单纯的电压指示,还是用单片机写个小程序实在

网友B:
要便宜,还是体积小?

网友C:
LB1405单5路LED电平指示。TA7666(记不清是不是这个型号)双5路电平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国半20多年前的老产品了
如果你是用作音频的,还不如直接去马云家找一块频谱的,那也就三十来块钱, ...

设备上需要放一个0~5v电量显示装置, 所以,还不能用现成的。

楼主:
我的需求也就是用来显示一个0~5v的电压变化, 最好是2.5v亮一个灯, 3v亮两个灯,3.5v亮三个灯,4v亮四个灯。。。。。4.5v以上亮五个灯,精度+-0.5v都没有问题。如果有简单电路能够实现更好。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会写程序,那就做一个呀
检测电压,然后根据不同的电压指示不同数量的灯
画电路,画板,写程序,三五天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会写程序,那就做一个呀
检测电压,然后根据不同的电压指示不同数量的灯
画电路,画板,写程序,三五天不 ...

现在单片机贵啊, 这个小模块想3、5块钱搞定。精度要求不高,哪怕几个三极管能搞定也行啊

网友D:
3、5块钱?预算还有点多了。单片机8脚的1块多,5个灯2角钱,阻容忽略。。PCB也就2角钱。。

楼主:
LM324 好想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不知哪位大佬有对应的电路图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就不用三极管了,反正你对于精度是没有要求的,这个电路是可以的,原理很简单,自己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

本来准备用324这个方案的, 但是看你那个简图也很不错。 能解决我的问题,先试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