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板子外加电压加大后导致瞬间啪了一声烧了

楼主(2021-06-29):
proteus仿真没任何问题,上午灯已经按代码跑了。下午外加电压不小心加大一下,瞬间啪了一声全无了。

楼主:
用的是stm32f103r6

楼主:
换了一个stm板子,面包板也换了,灯也换了,74ls138也换了,从新连线了好几次。最后就只能烧录进去没有任何现象。太难受了,图片稍等楼下

楼主:
仿真完全正常。不知为何现在烧录完了无现象,难道换的新的板子还是坏的吗?

楼主:
不知图片是否穿上去了,实物图线太多有些乱还未拍

楼主:
不知道烧了一次之后还有什么可能损害,数据线电脑都换了试试也没用。实在有点绝望,接线应该没错,就算有错也不会一个灯都不亮吧。就是烧录后没用任何反应

网友A:
32好像只能短时间上5V,你在哪些地方超电压了?既然还能写程序,不如换换端口试试?也不用急,就算涨价也不过二十来块钱的事。

网友B:
32这个型号,20来块买少量的话,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烧了一次之后还有什么可能损害,数据线电脑都换了试试也没用。实在有点绝望,接线应该没错,就算有错 ...

重新写一个测试函数,其他什么度不要加,只测试LED闪烁,能闪就说明单片机没问题。没法闪就说明单片机烧了。

网友B:
某一个宝上显示的价格貌似低,不过联系客服的时候,他就会跟你扯。要么说那是批量价,要么那不是原装新品。烦的很。

网友D:
过压竟然爆了,那是因为你没有加稳压二极管,在输入端加入防反接二极管,比如1N5819,M7,SS14都可以。稳压管的话,可以加SMBJ15CA,SMBJ12CA,SMBJ5CA.

网友E:
我做调试一般是用一个GPIO做循环取反,然后放在待测试的步骤,这样一下就是到大致状态.

网友F:
恭喜:找到一个成功的妈妈了。慢慢来,这都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