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池原来是9v能用12v替代吗?

楼主(2021-06-29):
山寨表,写着9205什么的,原本是9v电池,现在用12v的能行不?   若发错区了麻烦管理移动下,谢谢

网友A:
拆开看一下里边用的什么芯片,如果是用的1117-3.3的,那么最好是别用12V替代,因为你看手册就可以知道,LDO的1117在12V输入时他就很容易发烫,温度高了会影响很多,所以先确定电源芯片再确定是不是可以换。无凭无据,没人敢给你做结论。

网友B:
1.5的纽扣电池很便宜,用6个串联比12v的保险

网友C:
最好不要,用串联电池替代

网友D:
12V加到9V上,如果万用表不坏,就是技术水平高,如果万用表坏了,责怪说能用的坛友技术不到家? 9V的电池才几块钱,如果坏了想修远不止几块钱的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了。

网友E:
一般是不建议这样超规格使用的;如果没有其它电池可使用的情况下,建议串联一个小电阻使用;

网友E:
一般不建议超规格使用的;

网友E:
一般不建议超规格使用的;
但是如果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情况下,建议串联一个小电阻使用;

网友F:
串联3只二极管妥妥的。

网友G:
不可以,最好用两个小的锂电池串接供电,或者一个锂电加升压

网友H: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有用过伤害不大

网友I:
 数字万用表里的9v电池不能用别的电池代换,因为电池的电压不一样,安装尺寸也不一样。   9V碳性电池,又称为6F22层叠电池,是由6个椭圆的小型片状的电池层叠而成,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电池空间。因为是普通的碳性电池,评价这种电池的放电性能,最好是放在实际的使用环境下可以更好的说明性能。适合小电流,间歇性的工作环境。这种电池在长时间的使用后可能会漏液。下面图片中,一幅图片是9V碳性电池在三种不同放电条件下测试的放电效果图,这样说明了它适合于什么工作环境下工作;另外一幅图片是三种不同的组合,左边的是碳性9V电池,6颗F22型号的电芯组成,中间是9V碱性电池6LR61,6颗LR41电池层叠而成,右边的是6颗柱式的碱性AAAA电池组成的9V电池。不同的组成方式和电芯,它们的放电和储存皆有重要的差异。

网友J:
最好不要乱用。我一个福褛克的万用表,原本是3个1.5v电沲供电。结果拿到产线上用,被同事用一个9v的电沲,很快干死了。修了一个,150元。那个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一下里边用的什么芯片,如果是用的1117-3.3的,那么最好是别用12V替代,因为你看手册就可以知道,LDO ...

牛shi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有用过伤害不大

基于事实的回复,很喜欢。谢谢您

楼主:
谢谢楼上大伙的回复。
有这个想法是手头没有9v电池,而很多集成芯片的电源电压要求并不严格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数字万用表里的9v电池不能用别的电池代换,因为电池的电压不一样,安装尺寸也不一样。   9V碳性电池, ...

我才不买神马6F22呢,我的万用表都用6LR61。

网友L:
先充充电看看能否充进电,若充不进电则说明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M:
这需要一个降压转换器来降低电压。

网友N:
如果是7106芯片,最大电压15V,没事的,不放心可以串一只白色发光管即可(压降约2.5V)。

网友O:
数字表使用电流都不太大,先串个100Ω左右的电阻,后面加个9V稳压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充充电看看能否充进电,若充不进电则说明电池有问题了

原来是6f22,手边是23a的遥控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需要一个降压转换器来降低电压。

在外实在没条件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联3只二极管妥妥的。

谢谢,不错的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7106芯片,最大电压15V,没事的,不放心可以串一只白色发光管即可(压降约2.5V)。

很可能是7106,另一个山寨表的pcb上印着的。现在是串了好几个电池能凑合用了,以后再试试。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P:
6F22马云家有大把可充电版本的,又不贵,何必折腾这个呢?
现在的升压技术比以前好很多了,DCDC对万用表的干扰可以忽略了,不测量uV级别的电路,随便用,而且,现在测uV的万用表并不多
我自己用的就是可充电的,比碳性电池,碱性电池好很多,最主要的是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