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CH340供电先后顺序问题

楼主(2021-06-29):
我第一次做了一块板子,发现下载不了程序,我反思原因时发现我的CH340模块和单片机模块的电源之间没有开关,所以是同时供电,所以可能是这个愿原因导致一直无法检测到目标单片机。单片机下载程序时,是应该让CH340先供电让电脑识别好串口后,再让单片机供电才能检测到目标单片机并下载程序是吗?

网友A:
你说的没错,usb识别需要时间长一点

网友B:
CH340模块连接电脑,并保证持续稳定的供电,单独断开STC电源,再供电,冷启动

网友C:
    1、楼上说得非常正确,一定要让CH340电路一直工作,仅对单片机进行冷启动下载程序。试想,如果把CH340电路也断电了,那串口不就消失了吗?单片机下载的介质或桥梁就没有了。
    2、除了上面要注意之外,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单片机P3.0口与CH340引脚之间要加一个二极管。方向不能错,目的就是防止单片机冷启动下载时电流由CH340倒灌给单片机造成下载失败。下面给出艾克姆板子下载电路原理图:

    3、上图中的D9可以选择比较常用的1N4148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