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办法使用MOS管做高压线性驱动led大功率的。

楼主(2021-06-30):
一般做个功率在50-100W的,要求效率在80%,带温控补偿,恒流方案。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电路可以实现的呀。谢谢!

网友A:
线性做不到,开关电源能做到就不错了!

网友B:
使用PWM占空比控制可以通过MOSFET实现LED电流的线性控制。

网友C:
线性驱动想要80%的效率是不可能的,开关模式的能达到90%的人家都是明显标注用来作卖点的,线性要是能达到80%的效率,岂不是不上天!
LT3763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IC,开关模式的
这玩意效率还可以,数据手册上说能达到95%,真正实际效率应该能达到90%,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D:
可以,说说你的LED控制要求,线性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说你的LED控制要求,线性的范围。

线性范围电压在输入180V-265V,输出电压是设定在216V-252V都可以,我感觉使用运放加MOS管做是不是也可以实现不,或者三极管和MOS管搭配做,大神有没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E:
线性驱动80%效率?低压时就做梦吧!线性驱动的压降会消耗在MOS管上!况且功率比较大!所以,只能做梦!要实现线性驱动大功率负载,输入输出压差不能过大。所以,可以先考虑DC-DC变压,然后在线性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性驱动80%效率?低压时就做梦吧!线性驱动的压降会消耗在MOS管上!况且功率比较大!所以,只能做梦!要实 ...

这个知道的,输入电压在200-265V都是比较恒定的,在180V只是可以点亮就是没有足功率而已,这个没有要求,外面的高压线性IC都缺货所以我想做分立元器件的高压线性的,所以设置输出电压都是216V的时候效率70,加上电解电容的时候电压输出LE的设定252V效率80%的,这些都是外面的IC

网友D:
楼主,你答非所问:
我问您:【LED控制要求,线性的范围。】。
你回复:输入、输出电压,MOS管怎么怎么。
明显你沉浸你的思路中,楼上已有人发誓说行不通了。我也赞同楼上的说法。
你要【驱动led】、要大功率,做到80%的效率是可以的,线性调整LED灯的亮度也是可以达成的。用MOS做也可以,但不是你所想像的做法。

网友F:
CL6807是一款高侧电流感应的高亮度LED驱动控制器,设计运用于高效驱动由高于LED正向导通电压的电源供电的单个或多个串联LED。该装置的运作是在6V到30V之间,提供了一个外部可调的高达750mA的输出电流。根据电力供应的电压和外部元件,可以提供高达25瓦的输出功率。CL6807包括输出开关和一个高侧的输出电流传感电路,  可利用外部电阻器来设定的平均输出电流或由精心设计的直流电压或PWM信号来加载ADJ脚来调节输出电流。在ADJ脚上加低于0.4V的电压将关断输出电流和开关动作,使该芯片进入低功耗待机状态。CL6807的封装为SOT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