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缺少LCD1602.h要如何获取?直接使用别的工程里面的同名文件可以吗?

楼主(2021-06-30):
之前看到xrt123大佬写的排队取号程序,大佬不在线,我写LCD1602.h头文件写不出来,求帮助,谢谢,新人没有太多币。麻烦各位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206484-1.html

网友A: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LCD1602.h
#ifndef _LCD1602_H_
#define _LCD1602_H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
当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的时候定义,
使用8位取消这个定义
**********************************/
//#define LCD1602_4PINS

/**********************************
PIN口定义
**********************************/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 =P2^2;
sbit LCD1602_RW=P2^1;
sbit LCD1602_RS=P2^0;

/**********************************
函数声明
**********************************/
/*在51单片机12MHZ时钟下的延时函数*/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_init();
//设定显示行位置子程序
void LCD_row(unsigned char row);
//写字符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Y, uchar X, uchar DData);
//写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DispString(unsigned char *lcd_string);
//显示位置和写字符串函数
//void DisplayStr(uchar Y, uchar X, uchar code *DData);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写数据函数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
函数功能:设定显示行位置子程序
入口参数:row
出口参数:
*****************************************************************************/
void LCD_row(unsigned char row)
{
        if(row == 1)
        LcdWriteCom( 0x80);
        else if(row == 2)
        LcdWriteCom( 0x80 + 0x40);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Y, uchar X, uchar DData)  //写字符函数
{
        Y -=1;
          Y &= 0x01;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LcdWriteCom(X); //发送地址码
          LcdWriteData(DData);
}

/*输出字符串*/
void LCD_DispString(unsigned char *lcd_string)  //写字符串函数
{
        unsigned char i=0;
        while(lcd_string[i]!=0x00)
        {
                LcdWriteData(lcd_string[i]); //显示单个字符
                i++;
        }
}

/*
void DisplayStr(uchar Y, uchar X, uchar code *DData) //显示位置和写字符串函数
{
          uchar ListLength,j;
          ListLength = strlen(DData);
        Y -=1;
          Y &= 0x01;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X <= 0x0F) //X坐标应小于0xF
    {
                for(j=0;j<ListLength;j++)
                {
             LCD_disp_char(X, Y, DData[j]); //显示单个字符
             X++;
                }
        }
}
*/

#endif

网友B:
你知道【LCD1602.h】是干什么的吗?别的工程里面的同名文件,如果与你想要干的是同一码事,则可行。

网友C:
同名同姓,不同姓别的人多了去了,能是一个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谢谢大佬,完美运行。

网友D:
这个不是固定的代码!建议你多看几遍视频,看明白你也写的出来!别人写的代码是根据自身爱好写的!你不了解不一定能用好!

网友E:
lcd的一般直接移植就行了,但是你.c和.h要对应起来。因为有驱动函数

网友F: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