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承受输入高压的芯片

楼主(2021-06-30):
(1)想问下输入芯片的电压是多少伏?怎么计算的?
(2)有这种能承受交流高电压的芯片嘛?

网友A:
这种电路的芯片应用还是蛮多的,但是得接桥转直流。几乎市面上的感应灯啊都是这种供电,稍微讲究一点的会接个18V稳压二极管。

网友B:
阻容分压器,桥式整流器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C:
这种电路的应用还是特别多   节能灯  也是这种应用 最早我见这样的电路是日本的电器  选好参数很稳定的   只是使用年限特别依赖器件质量,电容一坏  基本上就全玩完了

网友D:
有的lnk304,lnk306,xd308h这些都是直接400v转5v的芯片。

网友E:
取两个极限点分析就可以了:
AC1最大、AC2最小。
AC2最大、AC1最小。
分析这两种情况下,各关键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