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检测仿真没有问题,实物却不行是不是dht11坏了

楼主(2021-06-30):
是要用数码管显示温度湿度,数码管其它的可以正常显示,但是不能显示温度和湿度,会不会是传感器坏了的原因

网友A:
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一定注意时序,尤其单总线上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一定注意时序,尤其单总线上的延时

芯片是51的

网友B:
驱动装对没有

网友C:
这个一般不会坏,看下程序

网友D:
先单独编程序把dht11测一下。

网友E:
先单独读取温湿度数据,用串口打印出来,如果打印出来数据是没问题的,那么就再检查你的显示部分,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大佬!是时序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F:
程序应该不是对的吧

网友G:
可以去我的帖子看一下

网友H:
LCD可以显示其他东西,但不能显示DHT的读数,这意味着DHT11传感器有问题。 传感器坏了或者它没有正确读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