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同一个C文件怎么能打开两次 分屏显示

楼主(2021-06-30):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工程打开两次就行了

网友B:
放两台电脑就有两个屏了。

网友C:
代码空白处右键,第一项split window horizontally

楼主(2022-07-19):
引用 网友C:
代码空白处右键,第一项split window horizontally

如何左右分屏

网友D:
先在一个屏幕打开两个keil,要分屏显示就用鼠标将一个keil拖到另一个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