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X GPIO上拉输入和下拉输入

楼主(2021-06-30):
对于是stm3210X GPIO的配置种类有8种之多:
(1)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2)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3)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4)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5)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6)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7)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8)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输入上拉与输入下拉的区别:
输入上拉(GPIO_Mode_IPU):端口与VCC通过一个电阻串连,因此没有输入或输入高电平时端口为高电平,输入低电平时端口为低电平
输入下拉(GPIO_Mode_IPD):端口与GND通过一个电阻串连,因此没有输入或输入低电平时端口为低电平,输入高电平时端口为高电平
从硬件图上得知按键与GND相连,如果端口设置为输入上拉,那么松开按键时端口为高电平,按下按键时端口为低电平,可以区分两种状态
如果端口设置为输入下拉,那么无论是按下还是松开按键时端口总为低电平,无法区分两种状态
类似地,如果按键与VCC相连,则端口需要设置为输入下拉才能区分按下/松开两种状态。
输入上拉,配置如: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输入下拉,配置如: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配置和实际硬件电路相反,则读取IO电平是错误的。
在实际硬件电路调试中,要根据实际电路进行配置。

扩展阅读:https://www.cnblogs.com/wh201906/p/120799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