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电平变化检测

楼主(2021-06-30):
请问上图中是不是断开或者闭合s2,单片机都检测不到PA8口有电平变化???

网友A:
PA8内部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B:
手册上读一下关于IO的设置以及相关IO的指令。

网友C:
如果该IO口就是低电平,那这个开关有没有无所谓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D:
如果单片机内部有内部上拉电阻,将这个io口设为内部上拉,就可以做电平检测,还有休眠唤醒功能了

网友E:
药检测到信号又两种情况,要么该脚是外部中断引脚,要么是内置比较器输入引脚,如果是普通io借口是不能检测到电压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