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还可以再简单一些吗

楼主(2021-06-30):
现在的单片机编程一般都是用,汇编或C语言。对初学者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有没有更简单一些的,可以把功能直接进行组态的。相信学起来更加有趣和简洁

网友A:
单片机好像有图形编程的,另外Arduino了解一下。

网友B:
不可以!
单片机其实是入门门槛高而已,但是,一旦你入门了,很多单片机相关的东西就是相对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包括你从8051转向其它内核的单片机,原理是一样了,半个月就差不多上手了
单片机编程本身就是技术性比较高的活,它不可能像骑行,广场舞或者养狗之类"爱好",你喜欢就行,差不多就行的
对于单片机的操作,C或者汇编是一定要,其它的语言基本是行不通的,几乎就是只有这两条路,首选C语言
其它基本就是玩,不是编程
所以,如果你如何努力都不能用心学编程语言的话,那就直接放弃单片机编程吧

楼主:
很多单片机使用时追求的是功能,而不是过程。比如我做一个家电控制器,需要的是时间,先后顺序,显示,中断等功能,如果能组合一下。使用会很简单

网友C:
单片机编程最简单不过了    其实就是怎么做事情的语言的具现。     能觉得组态简单  我感觉楼主改下行  专注于PLC编程 会更能发挥你的天赋

网友D:
非电子专业的,用arduino实现功能,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

网友E:
单片机一般都是用C语言,较难,你可以用arduino做,挺好用的

网友F:
最新国产的单片机编程软件 天问Block 中文图形化+字符编程,单片机初学者学习逻辑理解掌握的很快,还能一键导出Keil工程到Keil 编辑,而且免费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06172-1.html

网友G:
不难一点, 入门门槛高一点,   那不是 人人都会了,  大家都会了,  那学单片机也就不值钱了,   工资就低得很.

所以,  就是要给自己压力,  要的就是 不让人人都会, 区别对待.

网友H:
单片机真不难!只要你能点亮一个灯、检测到一个按键,就算入门了!

网友I:
其实说C语言的话,不是很困难,需要系统性的学习一下C语言后,在去学习单片器编程就能慢慢的入门,一旦入门了,就好很多了。只要跨过门槛,后面学起来很轻松。

网友J:
其实单片机对C要求极低,看看C的范式就够了,也不需要数据结构知识,想不出还怎么更简单了。

网友K:
可以的!你可以用中文编程软件入门,像易语言。先了解别人的操作思路,后面可以再玩C,道理一样,只不一个用中文输入,一个用英文!

网友L:
不太可以,C语言已经算是比较基础的了

网友M:
有!!!
早有人考虑这件事了。并且将硬件都做好了。
这就是PLC。
许多电工都会PLC,但会单片机的电工就很少。

网友E:
建议楼主了解一下Arduino

网友N:
不如学下fpga 回来你再看单片机,就很简单了。

网友O:
你感觉到编程难,我建议你可以好好学习下c基础,然后再理解每个模块的原理,这样你编程就容易了。加油

网友P:
现在的单片机还不简单吗?感觉很难再有更简单的了

网友Q:
这一点都不难吧? (随机抽一段代码,你能看懂多少?):

网友R:
arduino,这个挺好用的,单片机不难吧

网友S:
引用 楼主:
很多单片机使用时追求的是功能,而不是过程。比如我做一个家电控制器,需要的是时间,先后顺序,显示,中断 ...

那你就玩arduino,他相当于把单片机的好多功能函数打包成库,你只要调用库就可实现各种功能。

网友T:
单片机的编程变得越来越简单。 无论它变得多么简单,嵌入式系统编程的学习仍然具有挑战性。

网友U:
家电的一般用2k~4k的ic就够用了,如果整个图形化编程,4k写的下吗?

网友R:
慢慢学吧,可以从一些基础的实例开始,挺有意思的

网友V:
其实但凡是有一点c语言基础的,其实学习它的功能和特性之后应用起来也会特别的快。别把它想的那么难,慢慢来

网友W:
1、汇编编程的特点 汇编是一种更接近于硬件底层的低级语言。硬件在编程时总线和地址非常重要,在汇编语言中,一般用助记符来替代机器指令的操作码,用标号代表操作数的地址,所以汇编语言和机器指令之间存在着唯一对应的关系,这就导致了不通系列的单片机其汇编指令集是完全不通的。这样做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更改了单片机或者升级老产品之后,原有的汇编代码难以跨平台移植,只能再重新编写。所以,汇编的移植性非常差,由于是直接操作机器指令,所以在可读性上也非常差。这是汇编语言的两个最大的缺点,但是其优点就是执行效率非常高。从方便的角度上来说,汇编方便了硬件,但对工程师却不友好。 2、C语言编程的特点 在前几年使用汇编编程的人还是挺多的,现在使用汇编的人原来越少,即使是写驱动的人也不完全使用汇编而是使用汇编和C语言结合的方式。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具有两个最大的优点。 第一个优点:易于移植 有过单片机C语言编程的同行都有这样的经历,在编程时,首先要在初始化中配置单片机的寄存器,配置完之后的代码不再频繁的和寄存器打交道,所以使得C语言的层次非常清晰,在移植代码时,只需要根据新的平台修改一下寄存器的配置部分就可以了,功能主体部分几乎不用修改。这也就是很多优秀程序员所倡导的当文档层次化编程的原因,每个功能块都对应一个C文件和H头文件,在移植时只需要把这两个文件拷走即可,方便了移植。 从这个方面来讲,完全可以抛开单片机的寄存器配置来实现编程,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如STM32的官方库编程和CMSIS等。 第二个优点:易于阅读 由于C语言通过寄存器和硬件驱动/接口建立关系,编程者不用再去记忆枯燥的指令,而且C语言编程的层次化、模块化编程也大大提高了代码的可读性。相比于汇编,C语言可以用更少的代码实现更复杂的功能,而且还更易于理解。这也是C语言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 3、C语言对比汇编的优势 通过前面的描述可以看得出来,C语言占有更多得优势,C语言易于跨平台移植、C语言易于理解、C语言易于延续。总之,从编程得角度C语言更受程序员们得欢迎。

网友X:
还由basic AVR可以试试,也很简单的。 不过c语言还是入门首选

网友Y:
那你不如直接学傻瓜编程表较合适

网友Z:
想起个故事,有个人学写字,学了一二三怎么写,就想出师了以为什么都会了

网友AA:
所谓简单其实都是有条件的,进一步说就是受限制的。

网友AB:
想学好都不容易的,要有大量的编写实例和调试,都是一点一点几年几年积累起来的。总之要有恒心要有长时间的坚持。

网友AC:
你不如去玩PLC吧,直接图形化编程的

网友AD:
要简单就用arduino实现功能,b站上可以学习。
最重要的其实是,你不想花时间就想获得成就是不可能的,入门槛高的,花的时间多的职位会做的人少,就值钱。如果人人当天上手就会,就像产线员工,你也就几千的工资不能再多了

网友AE(2021-08-24):
引用 网友F:
最新国产的单片机编程软件 天问Block 中文图形化+字符编程,单片机初学者学习逻辑理解掌握的很快,还能一键 ...

其实对于真正会C的而言看着这种就头疼,中文不中文,英文不英文的,怪怪的,就像E语言,很别扭,
就像bios那样调成中文的话我都不会设置了,看着就别扭。

网友AF:
引用 网友Q:
这一点都不难吧? (随机抽一段代码,你能看懂多少?):

表示写得非常好,注释也详细,入门的好教程。

网友AF:
C语言是工具,编程思想才是真的入门。

网友AG:
一点也不难,你说的就是用别人封装好的东西,一点也不灵活